PIX不动方向自旋

楼主(2021-04-17):
pix不打方向会缓慢自旋,发现解锁后左右静态观察时发现,不管怎样左右打方向,不动后过几秒十几秒尾舵就固定往某个方向缓慢跑

网友A:
即使静态放着舵机会动,飞起来也未必会一直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静态放着舵机会动,飞起来也未必会一直自旋

自稳模式飞起来是有些自旋但比较慢,有时候得多修正几下缓解,不太稳定有时候上电差些有时候上电好些,可能十几秒几十秒偏一点点,没法较长时间维持一个角度,感觉没有玩3D的那种陀螺仪锁的死,

网友:
校准遥控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飞起来是有些自旋但比较慢,有时候得多修正几下缓解,不太稳定有时候上电差些有时候上电好些,可 ...

最好检查一下遥控器的回中精度是否正常,然后确保飞控上遥控器正常校准。另外确保陀螺仪能正常初始化,罗盘经过校准并且不会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