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仿真速度

楼主(2021-04-17):
如题,一些小比例的模型,安装了较大的动力,高速航行,感觉乖乖的。已知模型长度和比例及舰船原型的速度,如何计算比例速度。望高手指点。

网友:
记得有个算比例航速的一个带√的计算公式

网友:
原速除以比例?

网友:
我认为,楼上说的对

网友A:
比例速度是模型比例的平方根,比如1:100的船模,比例速度是原船的十分之一。例:1:100的052D系列,比例航速约1.54m/S(5.56km/h,比步行稍快);1:350的052D系列,比例航速约0.83m/S(3km/h)。这个比例航速一般是针对像真船而不是竞速船的,是由相似的兴波阻力计算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速度是模型比例的平方根,比如1:100的船模,比例速度是原船的十分之一。例:1:100的052D系列,比例航 ...

谢谢指点。

网友:
https://tieba.baidu.com/p/612857 ... 045420#125564089349
这个帖子里介绍的很详细哦

网友:
不过一般模型动力都是超配,以备不时之需,设置好油门的大小(比如上限是50%)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提供信息,谢谢指点。谢谢!

网友:
比例航速可以计算,但是白浪问题不容易模拟。实船开到10节以上,螺旋桨打出的全是富含气泡的白浪,模型船很难做到,有点遗憾。要么在船尾加个气泵?

网友(2023-06-21):
游艇模型放缩可参考这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