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标定转速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1-04-17):
      本想改下x3的油门定速值,原来最低是60%,想改成70%,然后80%,85%(具体转速不清楚,随便设的)。好盈电调还是设置的不太明白。存储模式重新标定完转速,发现飞机震动变大了。。70%油门起飞,飞机震动就很大,尾巴也在抖,还会自己往前飞,以前没重新标定时没发现。改到66%的定速值,看着震动小很多,但飞起来也尾巴抖,悬停震动平均2000多。以前也是同样的配置,同一副打磨配平的桨,60%定速,也只不过1000左右震动。
      飞机不上大小桨,震动6,7百也不异常,传动还可以。240多起落也没炸过机,三轴应该也没问题。之前飞着感觉都是好好的,重新标定完转速就不正常了
        震动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大小桨夹重新组装也没发现问题,难道有些零件该换了?还是定速标定的不对?

网友A:
我的X3之前也碰上奇怪的震动问题,转速2800还勉强能飞,拉到3200,尾巴都在来回抖,拆大小桨旋翼头啥的始终找不到问题,后来甚至怀疑电机动平衡,反正是困扰了我很多年
前段时间,手拨动大齿盘,感觉大齿盘有点瓢,就顺手把大齿盘使劲掰掰正,瓢的没那么厉害了。后来飞的时候,转速拉到3200都很稳,尾巴一点晃动都没有
这边建议先掰一下大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3之前也碰上奇怪的震动问题,转速2800还勉强能飞,拉到3200,尾巴都在来回抖,拆大小桨旋翼头啥的始终 ...

嗯,那我试一试,x3这个活的大齿盘挺恶心的。不过大齿盘要瓢,不带大小桨震动应该也爆表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我试一试,x3这个活的大齿盘挺恶心的。不过大齿盘要瓢,不带大小桨震动应该也爆表才对啊。

不带桨的时候齿轮负载小,问题不容易暴露

网友:
我x3不带大桨只带小桨全油门震动都小得很,全油门摸尾管都不咋震,你要检查尾巴转起来平衡不

网友:
遇到共振区间了,想要避开可以试试增加系统刚性或者阻尼

网友:
以前遇到过震动在一个转速附近震动变大,后面换乐主桨中联的胶圈好了。

网友B:
楼主用斜曲线重新矫正一下电调油门行程,顺便关闭定速,如果无问题再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斜曲线重新矫正一下电调油门行程,顺便关闭定速,如果无问题再标定

好的。我估计可能和共振有关,换了一副桨,85%油门起飞震动最大也才1600。

网友C:
240起落,飞机有可能轴承有不行的了,正常没有大小桨的话,震动不会超过100的,安装尾浆,震动也应该在200左右不会超过300的。皮带机,震动大,主要还是尾巴,如果皮带没毛病,重点还是差尾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起落,飞机有可能轴承有不行的了,正常没有大小桨的话,震动不会超过100的,安装尾浆,震动也应该在200 ...

我这个还是原装的轴传呢,震动肯定比皮带机大的多,不带大小桨能500以下震动就知足了。伞齿有磨损确实该换了,尾巴的一堆轴承不清楚,轴传真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