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练习机

楼主(2021-04-17):
最近翻东西发现10多年前的练习机,翻出来飞飞居然空中解体了
新入一台空机,用原来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发现飞机还是新的比旧的好飞呀!

楼主:
空中解体是是这个飞机,没有拍照,空中断机翼前木销,然后就日了地球了

楼主:
大家如果有这个飞机记得检查机翼木销,或者换成竹子的或者碳纤的铁的
空中解体以后,本地的抹油吐槽发现中招的不止我一个

楼主:
新装的飞机

楼主:
两层牛皮瓦楞纸的包装,码放合理,开箱检查各部件完好无损

楼主:
简单称了一下重量,总体的感觉就是重。机翼插销是铝合金材质的,原来的飞机是6mm钢丝,刚度大了很多左右机翼的重量倒是比较一致,差的不多。
新飞机的机翼翼展加长了20cm,这个也重不少

楼主:
水平尾翼面积大了30%左右,安定性明显提高,重量也上去了

楼主:
增肥最多的是机身,
新飞机的机身是全层板结构,没有使用轻木,拿在手上那个重量,太实在了,太感人了
感动得我都不好意思称重了

楼主:
说说新老飞机差异的地方:
1.翼展加长,新飞机1720 老飞机1520
2.上反角加大,新飞机比老飞机上反角大一倍,飞行稳定性提高了,倒飞性能。。。(练习机不倒飞的好嘛)
3.机身加长 新飞机1320  老飞机1200  航线更加容易走直了
4.水平尾翼加大30%,垂直尾翼加大10%,安定性明显提高
5.所有开关,舵角,螺丝位置预开孔,位置还比较准,这个要表扬
6.机翼和机身连接搞了塑料件,上反角和安装的问题简单了,插上就能用,不会每次捆皮筋左右机翼角度不一样
7.主起落架 新飞机铝合金   老飞机6mm钢丝  粗暴降落更安心了
8.机身 新飞机全层板  老飞机受力部分层板,其它轻木 新飞机对于新手更加友好,小磕碰不怕了
9.新飞机和老飞机都用同一台os55ax发动机,新飞机机翼多了一个标准舵机,起飞重量2900g。老飞机起飞重量2250g,同样的动力,重量差了650g新飞机整体大了一号,但是新飞机的漂浮感很棒,直线很容易飞直,原鸡的尺寸也非常准,首飞空中基本不需要调微调。

网友:
粗暴降落的话还是钢丝起落架更好。

网友A:
飞翔这架练习机好飞的,飞了3年多了,18年开始飞的,发动机从三叶61,三叶70,os70黑头到现在的os70白头。这机即飞过陆地也飞过水上,都很好飞,个人觉得三叶61更舒服些当然os70会更猛,飞机要倒飞也行,就是要推点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翔这架练习机好飞的,飞了3年多了,18年开始飞的,发动机从三叶61,三叶70,os70黑头到现在的os70白头。这 ...

怎么换了这么多发动机?

楼主:
星宇是40级的,换了飞翔是不是就是70级了?

网友:
没啥,发动机换着玩而已,试试什么感觉
也不是说飞翔是70级,只是我用的是四冲程发动 ,四冲程排量要大些,飞翔标配是46级发动机的,也属于40系列

网友:
10cc汽油机也可以

网友:
发动机居然完好无损。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如果有这个飞机记得检查机翼木销,或者换成竹子的或者碳纤的铁的
空中解体以后,本地的抹油吐槽发现中 ...

不是因为时间久,开胶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因为时间久,开胶了?

不是开胶,是硬木销中点位置断裂,从尸体分析,不可能是地面断裂的,只有空中断裂这个可能

网友C(2021-05-20):
木质飞机放久了,会变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质飞机放久了,会变质吧

会包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装的飞机

楼主多大动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大动力

空机多少钱?给个链接

楼主:
我用55,pnp标配46
46也是够用的,手上刚好有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机多少钱?给个链接

某宝 飞翔 练习机

网友:
稳稳的特别好飞

网友:
动作过大了吧

楼主:
常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