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和小黑羊干扰怎么办呢?

楼主(2021-04-18):
请教,Tx18s加了小黑羊,距离较近指向着鹰眼旗舰的天线时,屏幕白屏不动,重启才恢复,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买一卷铝箔胶带,拆开屏幕,把PCB上先贴一层绝缘胶带防止短路,然后糊上铝箔贴纸,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9m实测开到1W天线怼在屏幕上才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