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 2600KV电机能配好盈40A电调吗

楼主(2021-04-18):
如题,才入门,买了一个PNP版本的苏27EPO腰推,炸了一架,又买了一架,苦练了20小时模拟器,还好飞的还行,就是卖家配的东兴威2212 KV2450实在不给力,推力不大不好爬升,这两天捣鼓换电机,看了朗宇三代的2212  KV2450和2216 KV2600,淘宝卖家说2216 KV2600最好50A电调,咸鱼有卖家说要60A电调,请问各位大神,如果我买朗宇2212 KV2450推力能有多大,很多卖家没有这款的测试参数,如果换2216KV2600,好盈的40A电调能用吗?因为电调放在进气道了,如果换电调只能重新再组装一架了

网友A:
朗宇怎么可能没有推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怎么可能没有推力表

2212 2450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B:
2216 2600 60a 4s

网友C:
你上3S 40a电调没问题,4S就得50a了

网友D:
这epo飞机腰推气流被泡沫阻挡,影响推力还声音贼大,用2216电机3s电池没问题,飞机尽量不要装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epo飞机腰推气流被泡沫阻挡,影响推力还声音贼大,用2216电机3s电池没问题,飞机尽量不要装太重

感谢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3S 40a电调没问题,4S就得50a了

谢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6 2600 60a 4s

设备最贵的板机

网友:
3s用40安没太大问题,能用,别长时间满油就行。

网友:
板机就是练练手,不能太纠结性能,把降落练熟了就换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