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调试问题

楼主(2021-04-18):
MB陀螺仪调K灯的时候螺距最低闪红色灯的时候可以调到12度,螺距最大蓝灯的时候螺距只能调到14.5度,只能增加度数越来越大,不能减小到12度,怎么回事啊?M灯,调十字盘修正的时候,修正是错的,但是打尾舵没反应,怎么打都没反应?求大佬给解决一下

网友:
说明书没啃明白
1.红灯闪,增加螺距行程
2.螺距降不下来,检查拉杆长度及0螺距是否三平
3.m点有四种模式,挨个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b站有一个视频看一下。我今天试飞炸机啦。mb5.0遥控器感度70。航线正常,侧摆,翻滚尾巴抖。然后大幅度金鱼尾。接着自旋锁尾失控。炸机。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我的也是k灯有问题。
就是最高和最低螺距都是灯闪。
说明上说是要增加螺距行程。
但我是刷了固件的d10,螺距行程里虽然设置了110,但实际行程依然是100。

网友:
但螺距设置又没问题,最高最低都是12,并且可增可减

网友:
先保证机械部分调对,遥控器中点时舵臂水平大桨0度,然后再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