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接收机RSSI信号回传怎么接F4V3飞控

楼主(2021-04-18):
最近淘了个非凡的433。连接顺序是:遥控器—遥控器接收机—433中继器—天空端433接收机,但目前回传回的RSSI信号还是遥控器—遥控器接收机的信号强度。433官网介绍第九通道是RSSI信号回传,但不知道怎么和F4飞控接线。请各位前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接收机    飞控
gnd      -> gnd
5v       -> 5v
ppm     -> ppm

先接好上面3根线,然后打开f4飞控地面站,选择接收机界面,选择ppm,然后选择rssi注入到9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已搞定。谢谢指点。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    飞控
gnd      -> gnd
5v       -> 5v

将rssi注入第9通道是在地面站做吗?

网友:
大佬,怎么联系,我也在愁这个问题,现在rssi出来了,但是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