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M2

楼主(2021-04-18):
郎宇M2是多大尺寸的飞机啊有没有什么副厂配件便宜点的可以替代,原厂的太贵了

网友A:
属于200级。没有副厂可以代替的配件是logo200。更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属于200级。没有副厂可以代替的配件是logo200。更贵!

可以用M2的 反正logo200值的就是那個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2的 反正logo200值的就是那個陀螺

嗯嗯,是的都说noe手感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神

网友:
M2炸鸡成本已经够低了 放心练习吧

网友:
易损件还好吧,当然,没法跟k110之类的比

网友:
400旋翼直径

网友:
我有,但不是替代,是地m2移值上去

网友C:
多买一台互相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买一台互相替

这个方法可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