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直升机起飞尾巴缓慢自旋

楼主(2021-04-18):
PIX直升机自稳模式起飞不动方向尾巴会自旋,遥控方向舵修正几下得到缓解减轻自旋速度,最终状态大概有个几十秒不动方向看不出尾巴有偏移,不知道能否调到更好更长时间不动方向尾巴朝向始终不变,最关键是至于起飞修正几下修正多久每次不定,有时候需要修正好久,然后至于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也不定但是逆时针概率极低可能十比一吧,肯定不是遥控没校准好飞控认为有方向命令,也不是pid问题,不管如何组合pid这种现象是没有任何变化,以前装另一个飞机也有这个现象,反正就是起飞修正就还行,一直弄不清楚这个原因,实在严重就重上电就好些

网友A:
用的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内置罗盘还是外置罗盘

外置,自稳下会用到罗盘吗,罗盘会影响到这个吗,地面站就是会报罗盘不健康,在家测试的,不过离电磁干扰距离还是挺远的gps不亮黄灯

网友B:
gps体质可能不大好会漂移,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开源飞控就是要折腾。会折腾还好些。不懂玩的会疯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体质可能不大好会漂移,换一个试试

自稳模式跟gps根本不搭边啊,在说不接gps一样解锁飞行

网友:
哈哈,无穷乐趣,慢慢鼓捣吧,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会折腾几个月,PIX就是这样折腾的。调个PID,楼上、外面几十次。PIX说好玩也好玩,说不好玩,真的搞死人的。有专业知识,有经验积累,这玩意,只能自己慢慢研究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同的飞机,问题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置,自稳下会用到罗盘吗,罗盘会影响到这个吗,地面站就是会报罗盘不健康,在家测试的,不过离电磁干扰 ...

自稳可能也会用到罗盘的。ardupilot的ekf里面用到罗盘信息修正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可能也会用到罗盘的。ardupilot的ekf里面用到罗盘信息修正航向。

地面站报罗盘不健康很难搞,只要远离干扰飞控是不亮黄灯,但是地面站会提示,在家里都这样吗,是不是必须空旷外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