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请教一下小黑羊改外置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1-04-18):
我把原来遥控给小黑羊供电的正负极断了 然后焊上线用
电池
供电 但是这样我发现不能在遥控里面设置黑羊了 不过可以遥控飞机 用起来没问题 不过遥控不能设置黑羊就比较烦 有没有大佬能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A:
要共地,也就是电池的gnd和遥控内部的gnd应该是相同电势的。不过不能贸然改,有可能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