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ite遥控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4-18):
1.该遥控器能设置混控吗?
2.该遥控器能设置油门曲线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就是一个完整的openRX系统

网友:
任何openTX遥控器,都不需要问这些问题,  搭载了此系统的遥控器,功能堪比F家遥控器的2000元级别。

入门的话,可看我发的科普文章

网友A:
只要你会使用就可以了,万能的神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给你纸和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玩!祝你开心之旅。我是华科尔中文开源控,这个还没有学会。

网友:
完全可以的。去B站上搜搜openTX设置教程,你能得到答案

网友B:
可以的 但是现在T-LITE跟年前的货比 做工品控上都差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但是现在T-LITE跟年前的货比 做工品控上都差了不少

品控真心不好,我的控在中位有轻微卡顿和声音,拆开后发现摇杆塑料件上有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会使用就可以了,万能的神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给你纸和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玩!祝你开心 ...

D10用户路过,玩不来open系统加了个黑羊还能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品控真心不好,我的控在中位有轻微卡顿和声音,拆开后发现摇杆塑料件上有毛刺。。。

我的也有卡顿发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卡顿发响问题

拆开,就一个还是两个毛刺,切了然后清理好重新上油,一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