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失控原因

楼主(2021-04-18):
今天第一次使用新控飞冲浪者
遥控TX18s,挂小黑羊,电量四格80%
飞控司南,没有搜到星,第一次也不知道等等,直接手动升天!
飞机上天后,遥控稳定,信号满格。
六分钟左右,遥控突然提示失控,而后
遥控器
自动关机。
飞控控制飞机自己飘落,万幸只有机头开裂,没有其他损失。
图传
直至降落完好,信号稳定。
感谢大佬帮分析一下!
不知道原因都不敢动遥控了。

楼主:
脚底下也失控了两次

网友A:
遥控器自动关机?我对这句话印象比较深刻。我手边的遥控器,没有出现在飞行中自动关机的情况。并且也想不通有哪种情况下,会触发遥控器自动关机。我遇到过唯一的情况就是供电出了问题,要么是供电电池接触问题,要么是供电电池电压过低,再者就是供电电路中出现故障。否则没法解释为啥遥控器会自动关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