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风力虾

楼主(2021-04-18):
之前沉了一条,做得太急,没有密封好漏水了!

楼主:
这条是没有密封好的,再买了一条,

网友:
赫赫,风动虾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防水

网友A:
接缝那边用玻纤布加强,环氧刷够,然后空的地方尽量塞满泡沫,这样即使进水也还能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缝那边用玻纤布加强,环氧刷够,然后空的地方尽量塞满泡沫,这样即使进水也还能挽救

好的!谢谢模友!

网友:
客气了,清明时候我的风动虾就是从河坝上冲下,在河里泡了一夜,船舱都是水了也没沉

楼主:
外面刷一层树脂,待干,然后装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