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佬关于470陀螺仪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1-04-18):
亚拓470,无副翼版,飞起来以后尾巴左右抖,是不是陀螺仪方向感度太高了。陀螺仪用的原厂配的。

网友A:
470的话不算高了!你不要看控!要看陀螺仪上的感度灯一点一点的调!如果还是锁不住说明不是感度问题了!检查一下尾巴顺滑度,皮带的松紧度,在就是震动。看陀螺仪的说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的话不算高了!你不要看控!要看陀螺仪上的感度灯一点一点的调!如果还是锁不住说明不是感度问题了!检 ...

谢谢大佬

网友B:
你把陀螺仪两旁的线改到机外面就不抖了,不要有任何东西贴着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陀螺仪两旁的线改到机外面就不抖了,不要有任何东西贴着陀螺仪

收到,明天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
原厂舵机可能力量不够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控怎么设置陀螺仪感度,一般的控在gyro里设置感度值就可以调节锁尾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