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主轴功能就是多,爽啊!

楼主(2021-04-18):
别的不说,就这转速和主轴负载同步显示太方便了。

网友A:
伺服电机高速启动时候振动怎么解决的,我的启动伺服电机震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高速启动时候振动怎么解决的,我的启动伺服电机震动一下。

高速的时候震动我也遇见过,而且震动的时候负载超过150%后来把增益调低了就没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高速启动时候振动怎么解决的,我的启动伺服电机震动一下。

减速度时间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的时候震动我也遇见过,而且震动的时候负载超过150%后来把增益调低了就没出现过

刚性太强了

网友B(2021-10-28):
问下LZ,这个增益是有什么作用呢。我是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LZ,这个增益是有什么作用呢。我是小白不懂

增益影响电机反应,增益高电机反应快刚性好,增益低反应慢刚性差。但是过高的增益会发生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