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直升机550级哪个些飞机好修,耐炸

楼主(2021-04-19):
好多年不玩了,家里有台老450,最近拿出来飞,感觉不错,想升级。求教老鸟,直升机550级哪个些飞机好修,耐炸。最近修450,零件太小,太累的修的。另外550级别的飞机都是6s 5200的电池

网友:
都不耐炸的,况且炸鸡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上550了就要尽量不炸,修一台比重新装一台还要麻烦。
个人推荐妙550,配件便宜。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受,使用的600级旋翼头在505桨上这个好评)
飞越550(建议买600后再改小),整机配件便宜,修起来有点麻烦,但是架不住手感好,炸机成本低。
kds 550,和上面飞越类似,都是配件便宜,配件部分通用上面飞越的,机子也轻,可以换亚拓550和kds 5.5系列头罩更好看一点。
亚拓550pro(网上有现成图纸,炸机侧板不需要买亚拓,直接找厂家打即可,非常便宜。大齿,单向直接易损件基本都有飞越和非耐以及vctrc的副厂件,质量都不错。我个人这台改了600级12s,动力不错。另外这台机子机身非常强,炸机不烂)
亚拓550x,如果是单独空机,建议拿出来改600,电机电调我有帖子换掉,整套12s配置即可,会很好飞
亚拓650x改版,论坛有个兄弟改的皮传的,建议可以考虑他那台的图纸
xl520/550改版,论坛模友改装版本,建议旋翼头十字盘更换飞越,设计更加合理
sab 570,部分配件如起落架更换570s的塑料的,其余可替换配件选择富丽505即可,尾管使用布和环氧树脂粘接。
505和570带头罩炸机会不好看,这点注意。
另外还有个好飞的机子:oxy5,适合6s 5000/12s 3000,推荐12s,不过这个机子贵一些,好飞还是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好耐心的回复,给赞一个,路过,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你这个回复看完,要是我就不考虑550了。

网友:
直升机都不耐炸啊

网友:
老狗 怎么没有人推荐呀?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亚克西 哈啦少

网友C:
都能用用
没哪个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感谢大神的耐心解答,我看了还有一个logo550,您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回复看完,要是我就不考虑550了。

那您准备入什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还有一点  您说sab570能和富丽505配件通用,这两个机子大小差不多? 富丽505能改57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用用
没哪个完美的

网友:
XL小罗  是你的不二之选   配件便宜,飞机耐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最强回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粹的好修耐炸
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机型:
富丽505(整机做工还可以,如果会用布修尾管炸机费用还可以接 ...

说的真是好,我看完有点想放弃550,下一架上600-700级,550吃电池,感觉起来不如700耐用,只求不炸就行。

网友:
都上550了,不如直接600或者700

网友E:
大机没有耐炸的,一炸肯定会有损失,伟力的110就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准备入什么级别?

你这550又是改600,又是改12s。改买啥,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到这个级别就别想耐炸的问题了,  重量在那摆着,  周边或者认识的朋友飞什么就跟着飞好了。

网友:
亚拓550x皮带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能用用
没哪个完美的

组长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耐心解答,我看了还有一个logo550,您怎么看?

那不就是kds 550和飞越550么,很多都是logo系列的,当练习机为啥卖那么贵机子
xl520不就是logo 480的系列机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  您说sab570能和富丽505配件通用,这两个机子大小差不多? 富丽505能改570吗?

可以改,但是不建议,因为侧板、主轴、尾管等等都需要换,505可以作为570的配件备选,但是不要想改装(我也有505,但是我之前这个想法想清楚现实就放弃了)
505的好处在于配合700比较好,轻级别的700比如700x、kds 700配合起来电池无压力。能接受机子重一点的话,电池富力5000就可以兼容更多700了
不过我个人还是推荐500+600路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的真是好,我看完有点想放弃550,下一架上600-700级,550吃电池,感觉起来不如700耐用,只求不炸就行。 ...

完全可以啊,尤其是600,不吃电池,炸鸡费用500左右,比起700的1000左右炸鸡费用的话肯定更划算。
就是600也没多少可选的

网友:
确实这样,每个机都有不完美地方,看自己想不想花钱把这些改掉或者一直忍受了
也不存在哪个机型一步到位的情况,找准自己目前的现有设备和分清楚自己的能力以及经济需求。
到这个级别飞机就不是耐炸了,而是维修比较方便、价格便宜为主,当然设计也要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啊,尤其是600,不吃电池,炸鸡费用500左右,比起700的1000左右炸鸡费用的话肯定更划算。
就是6 ...

oxy5改600感觉价钱还行,其他的就logo600了吧,我也不是很清楚,还在观望观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但是不建议,因为侧板、主轴、尾管等等都需要换,505可以作为570的配件备选,但是不要想改装(我 ...

我也有505,  有一个想法,只改装570的尾管,更换皮带和尾拉杆,然后用550的桨,是否可行呢?

505+600是我目前的组合,除了电池不通用,其他都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505,  有一个想法,只改装570的尾管,更换皮带和尾拉杆,然后用550的桨,是否可行呢?

505+600 ...

可行是可行,但是有两点,一个是为啥不用富丽的550尾管(需要内部购买好像),肯定比570更便宜,但是更难买到

另一个就是升级550会导致整体更吃电装寿命,这个注意

网友:
550不飞太暴力 6S完全可行 特别是使用富力或者三圈 想暴力的就只有XL550这么轻的机器才行 别的机基本是就是搞死电池的货 不过70C的富力倒也扛得住这么折腾 只是还是捏把汗吧

网友G:
我自己飞OXY MEG625 用600的桨 飞2300 不敢太暴力 富力6S 5000 30C电池 3分半 如果暴力侧摆多一点 下来电池很热 悠着点就还好 蝎子IV4025太猛 吃不消的是电池

网友:
直接700 免得你又来发帖问买什么7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飞OXY MEG625 用600的桨 飞2300 不敢太暴力 富力6S 5000 30C电池 3分半 如果暴力侧摆多一点 下来电池 ...

IV 4025你配多大的電調?
我配90A的飛520槳,每次下來都是過熱警報

网友:
引用 网友H:
IV 4025你配多大的電調?
我配90A的飛520槳,每次下來都是過熱警報

120A HW V4 电调显示最大峰值电流达到过180A 这都正常

网友:
我现在的观点是:不要搞太猛 就是转速不要太高 手法也不要太开关 讲究点技术练习的话 用富力或者三圈的电池搞550 6S其实很合适

网友:
一直流传的6S对付550很吃力是有道理的 但各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析对待

网友:
后边12s是主流,刚刚入了三台x12,专心搞12s

网友I:
不懂为啥都想第一耐不耐炸呢,直升机是急不得地,按步就班也很难炸。
耐心正确的练习,必进大部分的人不是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飞OXY MEG625 用600的桨 飞2300 不敢太暴力 富力6S 5000 30C电池 3分半 如果暴力侧摆多一点 下来电池 ...

600的桨上2300转已经很猛了吧。我用12s3300的电池2100

网友:
个人感觉550级别用6s5000mah的电池,电池压力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但是不建议,因为侧板、主轴、尾管等等都需要换,505可以作为570的配件备选,但是不要想改装(我 ...

500+600的路线的话,500指的更多的就是富丽505了吧?还有我说耐炸可能是描述问题,我更多想问的是哪个机型设计好,炸了之后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机没有耐炸的,一炸肯定会有损失,伟力的110就耐炸

我说耐炸可能是描述问题,我更多想问的是哪个机型设计好,炸了之后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为啥都想第一耐不耐炸呢,直升机是急不得地,按步就班也很难炸。
耐心正确的练习,必进大部分 ...

我说耐炸可能是描述问题,我更多想问的是哪个机型设计好,炸了之后易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600的路线的话,500指的更多的就是富丽505了吧?还有我说耐炸可能是描述问题,我更多想问的是哪个机 ...

不是,500指的是380-470桨飞机,例如sab、alzrc、亚拓380,420,xl380、亚拓500pro、l、x(以及飞越、富丽、非耐、vctrc改版),gaui x42
我个人是最推荐亚拓500pro的,副厂件多,炸鸡比较划算,改470很好飞,而且这个机型电池和600通用。
电装的话,现在市场上金属中舵都可以,电机什么亚拓520mx、嘉迪有个蓝色的500x电机、蝎子3225、花牌3520都可以,电调好盈 v4 80或者v3 100
这种机子容易修的话,还行吧,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设计在维护方面。比如说小罗380的新款金属尾波箱这个我就很喜欢这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