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晚上两小时

楼主(2021-04-19):
从晚上9点~11点

首先,帮一位本地模友做两片电机安装板,要求直径40mm,还有两个厚桨垫,总厚度15mm

开整!

桌面台钻+45开孔器就把木板切出来了

转速要高,切入速度要慢,毕竟不是大台钻,阻力太大会卡

因为切出来的大于40mm直径,我用这个方法打磨,并用卡尺保证精度(下图)

打磨之后,精度控制在±0.2mm左右

木片边缘也用手在细砂纸上打磨了一下,保证光滑

桨垫用厚橡胶来做,先用开孔器+压力机切个垫,再画好内圈,用更小的开孔器切小圈,这台2顿压力机很给力(下图)

做好了,妥妥的(下图)

总厚度15.3mm,符合要求(下图)

用封口袋装好之后,开始修我的小穿越机

把坏掉的电机换掉,之后把图传的线重焊了一下,因为是迷你一体图传,为了线不易断,厂家在焊点处抹了密封胶,用镊子除胶浪费了二十分钟时间

八爪鱼辅助夹子在焊接时很好用

维修中...

好了,修修补补又是一条好汉

这还是银燕baby第一代的电装,飞了好几年了

最后改了一下br眼罩的电池,原来的电池有点大,没必要还重

好了,这就是晚上两小时的记录

明天有空可以爽飞了

[ T E ]

网友A:
我的银燕baby第一代硬币飞控被我烧了 就在那躺着了   要不然偶尔室内飞飞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这个是改的什么机架  我那个原来塑料机架早就烂了  没找到合适的机架要不然就修起来你的机架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银燕baby第一代硬币飞控被我烧了 就在那躺着了   要不然偶尔室内飞飞还是挺有意思的   你这个是改的什 ...

我刚才看了下,下架了,就是这样的(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