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买了一套打印虾艇,求大家给推荐动力啊!

楼主(2021-04-19):
各位大佬,小弟攀爬那边过来玩的,夏天了想玩船了,去年做了一艘052D,但是是慢的,想玩玩快艇咋样,所以在咸鱼买了一套打印虾艇,自己问商家又逛论坛还上度娘的,也就搞了个半懂不懂,自己现在有个不成熟的电设配置各位大神大佬给看看提提意见啊!
船体:3D打印虾艇
电机:2216 2400kv
电调:好盈天行者60A或者咸鱼二手飞腾60A,自改水冷
舵机:银燕17G
电池:2S两块并联成4S
电机水冷套:28MM
铝合金吸水舵75MM
转弯水刀铝合金68*30mm
电机座水冷固定架
浆:2叶铜浆,438或440,螺距1.4(2叶浆好还是三叶)
轴:软轴4mm软硬一体式,硬轴就是我052D多买的(轴是用软轴好还是硬轴好)
联轴器是烟味家的超贵联轴器,感觉确实是不错。但是软轴是不是不能用呢?要买那种锁头的吗?给我推荐一下吧。
其他的小东西大家给推荐一下,或者我准备买成品套餐。还想问一下船身里面需要装一个吸水循环泵吗?
各位大神大佬们给看看我这些准备的电设和五金件合适吗?有什么需要换的吗?

网友A:
你的水冷套是给内转子无刷电机用的,你配置里的是外转子无刷,用不了
如果是900mm虾,你的60A电调可能达不到你对速度的要求

网友B:
虾艇是用吸水舵引冷却水

网友C:
2216电机2400KV用4S很合适,但适用于长度不60左右的虾,桨大了,435足够了,我以前用632也很好跑,可以试试木虾,某宝上有套件,打印的快船不看好,强度不够。

网友D:
什么材质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虾艇是用吸水舵引冷却水

大神难道对动力什么的没有点指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水冷套是给内转子无刷电机用的,你配置里的是外转子无刷,用不了
如果是900mm虾,你 ...

哦,那是不是买铜管缠上去的就行吧,还有就是60A电调这个尺寸是不是也就能跑20碼啊?难道要12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电机2400KV用4S很合适,但适用于长度不60左右的虾,桨大了,435足够了,我以前用632也很好跑,可以试试 ...

看来这个尺寸的虾是不是要上3660的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质打印的

不知道,估计和未来工厂的4600差不多

网友E:
电机内转36起步,电调120A以上
——————
看到2216恍惚以为进了固定翼版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电机2400KV用4S很合适,但适用于长度不60左右的虾,桨大了,435足够了,我以前用632也很好跑,可以试试 ...

想起来了,家里还有一套好盈的sc8电调和3660电机,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内转36起步,电调120A以上
——————
看到2216恍惚以为进了固定翼版

哦,谢谢指导,好盈sc8rtr加3660有一套是不是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内转36起步,电调120A以上
——————
看到2216恍惚以为进了固定翼版

还有请教36到电机kv值多大合适,浆配多大呢?

网友:
楼主看看你的配制,2s两块并联,
不能得到4s噢,还是2s。需要串联才是4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是不是买铜管缠上去的就行吧,还有就是60A电调这个尺寸是不是也就能跑20碼啊?难道要120的吗?

2216 估计你是飞机上用的无刷电机,船的不会这样标。因为它工作时外壳也是转的,无论你水冷套还是铜管圈都用不了的

网友F:
这船壳不行
这动力不行
这不行。。。。。。
900的船壳36**或42**电机还差不多看船舱能否装下了,120a或150a电调适合低kv高压,例如6s。如果用3-4s最好更大些180电调。估计4274+180的6s这个船壳就散了。若是船壳已确定,那建议4级3674电机+150a水冷电调跑6s(船壳需环氧与玻纤布加强),有个前提是船舱能容纳这些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起来了,家里还有一套好盈的sc8电调和3660电机,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用。

建议还是换个壳,打印的小壳还勉强,大壳强度真不行,带个32或35桨慢慢跑肯定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个60左右的木虾,2216配4S跑得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船壳不行
这动力不行
这不行。。。。。。

我确实是准备把这个壳用环氧和玻纤布加固的,但是动力系统我有一套好盈sc8电调120A和一个3660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了,船不准备跑多快70足以。所以请问这个动力用什么轴用多大的舵和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换个壳,打印的小壳还勉强,大壳强度真不行,带个32或35桨慢慢跑肯定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个60左 ...

嗯,船身准备是环氧和玻纤加固,上两层玻纤三层环氧应该强度够了吧,用好盈sc8120A的电调和3660电机的话应该也可以跑吧,不需要多快因为我们这里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跑船,太快跑不开的,所以希望按照这套动力给推荐一下用多大桨和舵合适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是准备把这个壳用环氧和玻纤布加固的,但是动力系统我有一套好盈sc8电调120A和一个3660电机,不知 ...

4mm软轴就行了,舵机有个995或者996r就够用,至于浆要看你多大电压和电机是几级的才能定,电调是个问题,车用电调要拆开加水冷才行,风冷是会烧掉的,因为船下水前用胶带密封,电调在舱内散热很快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mm软轴就行了,舵机有个995或者996r就够用,至于浆要看你多大电压和电机是几级的才能定,电调是个问题, ...

昨天问了一下,这个打印船身宽86mm,估计做一层环氧加玻纤在里面了,可能在外面再加一层环氧和玻纤了。电调sc8的风扇应该能拆下来,到时候上面弄个散热排下面用4mm的铜管在那个散热片的缝隙里面走上几圈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mm软轴就行了,舵机有个995或者996r就够用,至于浆要看你多大电压和电机是几级的才能定,电调是个问题, ...

还有就是电机3660应该是4级的,串联两块2S电池电压是4S的,不知道这样需要怎么匹配五金件呢?你给推荐一下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3660应该是4级的,串联两块2S电池电压是4S的,不知道这样需要怎么匹配五金件呢?你给推荐一 ...

电调最好用水冷板,水冷板与电调之间加导热硅片,像装CPU散热一样。车用的峰值电流貌似没有船用的高(建议外挂电容)。
电机确定是4级的话看下kv值是多少,在2600左右的话使用38-40浆,具体需要看安装经验与实际下水视频才能决定浆,可以先买碳素浆实验。五金就没那么多考虑了,物美价廉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最好用水冷板,水冷板与电调之间加导热硅片,像装CPU散热一样。车用的峰值电流貌似没有船用的高(建 ...

电机今天看了是3660的3300kv的,sc8说是120A持续760A峰值,但是散热片那里不好弄水冷,准备换120的船用电调,桨估计要上445的cnc才行,用计算公式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最好用水冷板,水冷板与电调之间加导热硅片,像装CPU散热一样。车用的峰值电流貌似没有船用的高(建 ...

舵用多大的合适呢?水刀用多大的好?软轴我准备买成套的4mm的可以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今天看了是3660的3300kv的,sc8说是120A持续760A峰值,但是散热片那里不好弄水冷,准备换120的船用电 ...

3660用445浆有点大吧这么高kv电机用4s大约4万8千多转,45浆还是感觉有点大,电机水冷要做好,以免烧掉。电调如果换就换个150的吧。至于躲和水刀这些买轴时候一起买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60用445浆有点大吧这么高kv电机用4s大约4万8千多转,45浆还是感觉有点大,电机水冷要做好,以 ...

哦,445桨大啊,那用440的吗?电机水冷我准备弄强制循环,装个小的循环泵,这样电调电机都能更好的散热。看来五金件买成套就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445桨大啊,那用440的吗?电机水冷我准备弄强制循环,装个小的循环泵,这样电调电机都能更好的散热。 ...

浆还是从40开始试吧,另外,船速超过30-40水冷就生效了,最好不要水泵,增加重量不说,高速时候是个冷却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浆还是从40开始试吧,另外,船速超过30-40水冷就生效了,最好不要水泵,增加重量不说,高速时候是个冷却 ...

好的,那就先买点尼龙桨试试看吧,谢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