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进来指点下大疆视频眼镜

楼主(2021-04-20):
如图 一直提示我 低功耗模式无法录制?
飞起来也是 也没看到任何回放
眼镜是V1 图传是星云PRO 难道没插内存卡?
天空端不是自带4G吗
还有就是没有OSD 天空端连接电脑只有固件升级
难道要用大疆的遥控器才能有OSD吗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10C 十年了 昨天也失控了 想买个新控 不知道哪种飞穿越机比较好 遥控器搭配哪种接收机

网友A:
1、vista天空端不支持天空端插卡录制视频也不支持它本有的4G内存录制视频, 想录制视频眼镜端差个SD卡。
2、遥控器现在好多人用黑羊的tango2 V3的吧。建议玩穿越买个手柄控,小巧舒服。我本人用的T LITE小控。遥控这方面选择很多,看你自己的想法呀。

网友:
眼镜插卡后,选择解锁就录像,起飞后低功耗模式提示就会消失

网友B:
眼镜的OSD需要设计对应的串口,而且大家支持的不多。
可以看看电流,电压(本身就带),模拟地平线(不会动的那种)
我就是用futaba18sz飞的穿越机。感觉还可以,需要把油门的齿感取消就行了。

网友C:
T10C这控是真的好看,很喜欢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ista天空端不支持天空端插卡录制视频也不支持它本有的4G内存录制视频, 想录制视频眼镜端差个SD卡。
2 ...

谢谢 TX16S好不好 我的10C太老了 十年了 怕元器件老化导致我昨天失控。

楼主:
好的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0C这控是真的好看,很喜欢这类

我也喜欢 现在想买TX16S 太多年没玩了 不知道这控玩穿越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镜的OSD需要设计对应的串口,而且大家支持的不多。
可以看看电流,电压(本身就带),模拟地平线(不会 ...

兼容接收机吗 自带的都很大 不适合飞穿越机吧

网友:
你解锁就不是低功耗模式了。我用大疆控,省了个接收机,飞机也轻一点,用着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兼容接收机吗 自带的都很大 不适合飞穿越机吧

我以前买过兼容的不行,要失控,现在用的2001没有失控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过兼容的不行,要失控,现在用的2001没有失控过了。

14SG适合玩穿越机吗 再来个高频头 偶尔远个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适合玩穿越机吗 再来个高频头 偶尔远个航

我没有想过远航。14玩穿越肯定是够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4SG适合玩穿越机吗 再来个高频头 偶尔远个航

不适合,高要是比较弱的2.4G信号问题。现在常玩穿越必配915高频头,要么黑羊要么开源的ELRS,只要你的控能配上就行,而且以开源的OPENTX控为优,要么FRSKY,要么T16S T12等控,因为软硬件可以无缝与915系统接驳,我的14SG现在用来飞小固定翼和玩穿越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适合,高要是比较弱的2.4G信号问题。现在常玩穿越必配915高频头,要么黑羊要么开源的ELRS,只要你的控 ...

TX16S 这样的
我知道我要买什么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X16S 这样的
我知道我要买什么遥控器了

openTX系统的控 和黑羊都可以。你到B站上多看看评测视频。 其他牌子的遥控器做工和扶她爸和大疆的遥控器对比,都要喊扶她爸和大疆叫爸爸。但是扶她爸和大疆遥控器玩穿越机不方便。大疆FPV一代控也还可以,就是大,只支持大奖天空端和VISTA天空端(闭源配套的控)。你要兼顾着玩模拟图传的穿越机,我不建议你买大疆FPV一代控。我昨天大疆官网论坛问了下。FPV二代手柄控目前不支持大疆天空端(更新以后也不支持)。以后支不支持大疆第二代天空端,大疆客服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