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e练习机,未来还是天翼

楼主(2021-04-20):
条件限制,暂时上不了30e,先入架15e练练。
电装准备:  朗宇 2216-KV880,好盈铂金50a,10寸桨,4s850,GDW微舵
现在问题是选未来15e还是天翼15e

网友A:
15e也不便宜,直接3oe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e也不便宜,直接3oe起步。

我也想,目前暂时上不了30

网友:
天翼30E 墙裂

网友:
15比30没小多少,飞起来也差不多!真诚建议上30

网友:
15e完全可以,为什么非要上30e?两家的15e、30e都飞过。要说选15e还真没觉得那个更优,我的观点是看涂装,喜欢哪款买那款。

网友:
15E这两家都可以。电机KV建议选1250左右11吋桨,有条件直接上2220电机。

网友:
电机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e也不便宜,直接3oe起步。

未来模型的 540T 30E重心好调吗,我的是按说明书的重心位置调的,但就是不好飞

网友:
舵机建议不要用这个GDW,速度太慢。可以多买几颗银燕数码金属。随机携带,随时烂随时换。或者一步到位四颗GDW298也可以或者两颗298两颗银燕。

网友:
15E要比30E耐摔点,电机架都一样一摔就坏但是机身15E泡沫多坏了沾沾就行。30E木层板较多摔了没有15E好修。

网友:
都飞过,差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