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让显微台钻更精密

楼主(2021-04-20):
@

题图3张

用旧显微镜改装的台钻有两组上下滑道,时间久了出现松动

拆开发现,里面的夹缝铜条已经磨损殆尽(下图),产生了旷量

开始修

首先清理碎铜片,之后拆下钻头相连的燕尾结构,三个一字螺丝(下图)

然后开始在细砂纸上打磨

要均匀的慢慢摩擦,打磨七八次就安装起来测试

经过两次打磨,旷量被控制的比较理想

之后如法炮制,对第二组滑道打磨

装好,测试

找了小块木板,画了一个方形(下图)

上夹具

这个迷你十字平台也经过了调整,精度已到它的极限了(下图)

走刀(下图)

2/7档转速,慢慢走

895 12000转(24V)电机+自制1:3传动,扭力比市面上很多桌面台钻都大(下图)

铣木板轻松

脚控开关,连接专用插座,多用途(下图)

使用踏板开关,可随时停机,这在使用桌面砂带机和桌面切割锯时同样好用(一般都是两手扶着被切割打磨的物件,这时可以随时停止的踏板开关就显得很方便)

虽然没有锁紧功能,但是自身具备的阻力,可以保证钻头工作时不会轻易上下移位

自己贴的表尺,可以精确操作和监控钻头移位

铣的效果还可以,钻铣木头或者亚克力这种软材料没问题(下图)

俯视图,很小巧,电源插头拔掉之后方便收纳(下图)

改进现场(下图)

这是我工作室中间的切割桌,有时也用于维修

小工具却有大用途

这也是桌面型电动工具的魅力

[ T E ]

网友:
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不香了

网友:
桌面型小工具确实是方便,还不占地方。适合家里使用

网友:
主轴是怎么安装在镜筒上的?镜筒两边切了之后再塞轴承吗?

网友A:
775不香了

网友:
8系  7系电机性价比高

网友:
看着就马力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