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充电器MAXpro X612S 求助

楼主(2021-04-21):
请教各位,MAXpro X612S,这个充电器能给LIhv的电池充电么?

另外哪位有这个充电器最新的固件

网友A:
也不是不能,只是未充满就会停,除非能自己设终止电压,不过我忘了这能不能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不能,只是未充满就会停,除非能自己设终止电压,不过我忘了这能不能设

我看了下,在LIPO充电记忆预设里面可以设定充电截止电压,这个设定值可以设定最高为4.30V。这样是不是基本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在LIPO充电记忆预设里面可以设定充电截止电压,这个设定值可以设定最高为4.30V。这样是不是基 ...

这样可以,没什么风险,试试可以。

网友B(2023-10-12):
找到最新的固件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最新的固件了吗

这充电器都停产这么多年了哪有新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都停产这么多年了哪有新固件?

嗯,就是最后一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