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RC轻木小飞侠新手机装机,附新微风撞树炸机视频

楼主(2021-04-21):
继上次第一架冲浪者x8炸坏了以后,又购买了一架冲浪者。根据各位大佬们的意见,为了降低飞机重量,这次不采用加高电机座了,电机座不加高以后电池还能后移,尽可能避免再次炸机时电池损坏。考虑到冲浪者有点大,汇泉广场草坪有点小,我这又是属于出差常驻类型,外出寻找其他人少的场地不方便,决定带回家再玩。准备再买一个小一点的、速度慢一点的玩玩,于是又下手轻木小飞侠了。
新手不适合玩轻木飞机,这个我也知道,修理起来比较麻烦费工夫,之所以还要买,主要是种草很久很久了,20多年前我家旁边就有一家模型店,店主制作的就是轻木飞机,从那以后一直就惦记上了。前一段时间其实已经下单小飞侠并付款了,不过又退款了,然后才购买的冲浪者。这次找同事帮忙重新购买,顺丰速运一天到货,晚上随即开始组装。
飞机部件不多,需要组装的只有机翼、平尾、垂尾及一些小部件。宿舍很乱请无视........
方向和升降舵机已经安装好。

副翼舵机已经安装好。

做工还是很精致。

固定橡皮筋的横杆上还带有硅胶套。

方向舵拉杆折成Z字型。升降舵的钢丝已被限位死了,不会滑出,感觉没必要折弯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电调是JST插头,和我常用插头不符。

换XC60插头,焊工垃圾请无视。60W烙铁就是好用,轻松焊接。去年用的30W烙铁,很不好焊。

接收机安装。

天线还能从屁股伸出来。

机翼摆上,样子还不错。

垂尾居然有点歪,这是什么鬼???

垂尾完全是卡在平尾的凹槽里的,装机的时候我记得没有活动余量啊!

502打的很多,重新拆了难度太大,暂时方向舵向左偏移一点点。这个垂尾不会设计的时候就是歪的吧?

飞机做工精细,挺不错的,而且很轻,看介绍不到250g,翼荷载才16.2g/d㎡,速度应该能很低。

配上2S  800mAH电池,电池重43g,测试一下重心是否正确。重心估计在距离机翼前缘1/3处,用手掂了一下,机头上扬,机头估计还得增加一点配重才行。准备周末先超低空无动力手抛滑翔试试看看姿态后,再通电试飞。这么轻、翼展这么大,按理说无动力手抛应该是能滑翔起来的。

附:小飞侠舵面动力测试视频。视频是用手机HDR模式拍摄的,电脑端看起来会发白,手机端看是正常的,我也不知道电脑端怎么调节。

附:新微风第一次正式飞行视频。
原因分析:
1、断浆:第一次用的浆好像是9050或者1047浆,太大,起落架有点矮,螺旋桨撞地了。
2、撞树:第三次飞行,换的8060浆,但因为地面不平,怕螺旋桨再次打地,速度起来后赶紧拉杆到底起飞,飞机起飞角度过大,又紧急推杆,推杆过度,飞机又俯冲了,又再拉起,耽误转弯的时间,导致转弯过程中撞树。好在损失不大,能修理。总结下来就是还是不熟悉,杆量打的太大了,这飞机舵面也大,比较灵活。

网友A:
建议先装一架8mm epp  f3p,好飞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装一架8mm epp  f3p,好飞随便炸

好的,我找找看看。现在胆子小了,有点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看看。现在胆子小了,有点不敢飞了

翔翼8mm天使之翼,或者八眼8mm上单翼

网友B:
固定翼没别的,关键点就是:

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你只要重心没错,螺旋桨没装反。

油门推到底,上天后松开油门。它自己就能缓缓飘落。

新手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别瞎掰摇杆

网友:
8成的新手坠机,都是因为胡乱拨杆子,动作幅度太大。  飞机失速严重。

我见过一个新手飞滑翔机,飞机一抛,速度都没起来,发现歪了,赶紧拨杆子

然后就坠落了

网友B:
尾部的木质摇臂,一个劲渗502胶水,防止开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没别的,关键点就是:

重心,重心,重心,重心!!!!

对,舵面没错,重心也没问题,就是一看见飞机直接往天上冲就开始紧张了,乱动杆子,杆量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的木质摇臂,一个劲渗502胶水,防止开裂哦

谢谢提醒,晚上回去再多滴点502加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舵面没错,重心也没问题,就是一看见飞机直接往天上冲就开始紧张了,乱动杆子,杆量过大。

那非常简单啊,你会设置大小舵面不啊?

设置一个小舵 ,开关一拨,所有舵的行程变4成。

新手飞飞机,舵面的幅度,上20度,下20度够了。

副翼呢, 上30度,下10度够了,切忌上下对称,那样特容易失速。

总之呢,新手飞,就一个劲爬升,爬超高,然后滑翔,然后再爬。有高度就不怕

网友C:
这个机兄弟你给改名字啦

这机叫  小飞侠

蜻蜓是我的1500v2 一米五电滑的名字哈

垂尾的问题,因为激光机切割不可能做到分毫不差,都会有一点点旷量的,应该在安装的时候,一点点胶水定位,校准了以后再堆胶的

不过这一点点对这个机来说无所谓了,没必要方向舵修正这样大
一般我们把接收机,都塞脑壳里面,2s800-1300电池都能用,一开始飞头略重点无妨
副翼舵面可以舵量小一点,全通的的舵面,舵效还是很好的,可以调小点,免得吼不住

另 虽然机子是在我经销商那里购买的
但是一样提供服务 有事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兄弟你给改名字啦

好的,谢谢老板提醒,名字搞错了,是小飞侠。晚上回去再调整一下方向舵,副翼确实动作角度挺大,我现在调整为50%了,感觉还是有点大,可能还得继续下调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兄弟你给改名字啦

今年有新机型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年有新机型出来吗

会有,新款机身金属模具在开发

网友D:
新手 紧张舵量打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 紧张舵量打大了

是呢,不熟悉这个舵面,没有调整舵角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新款机身金属模具在开发

今年出啥机型啊?不是滑翔机吧?适合新手吗?

网友E:
轻木的质感比较好,适合摆设或者场面**。日常玩小飞机还是epo出勤率高,小飞机我还是选择epo。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木的质感比较好,适合摆设或者场面**。日常玩小飞机还是epo出勤率高,小飞机我还是选择epo。

这小飞机挺好飞,下一次加fpv玩玩。

网友F(2021-09-03):
那个微风是非常好飞的,不知为何您会飞成这样,应该是头重,油门没给够或者副翼舵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微风是非常好飞的,不知为何您会飞成这样,应该是头重,油门没给够或者副翼舵量太大

当时刚刚入模,不太熟,而且场地不太好,速度快,升空后没收油

网友F:
请问楼主有无航模图纸(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无航模图纸(电动)

没有哦,基本上都是买的成品。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