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请问船模蒙皮的木板用哪种?

楼主(2021-04-21):
方便的话请提示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A:
某宝搜索椴木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索椴木条啊
请问椴木条是比较硬的,一般买什么规格?飞机蒙皮用的桐木板可否?

网友A:
一般1.5-2mm厚 5mm宽 可以定制切割的

网友:
桐木条可以,后期要刷环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