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池容量不一样能不能并联

楼主(2021-04-21):
一个 4500 一个3500其他参数都一样 能不能并联接车上

网友A:
应该以低的参数为准吧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以低的参数为准吧

不懂不要乱说话。

网友:
乱答会误导。

网友:
并联容量增加,没问题,千万注意s数很容易搞混

网友:
并联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不要乱说话。

懂的来科普一下

网友:
并联没问题!串联不好

网友:
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S数一样就行,没问题。并完等效于容量相加,电压不变

网友:
但是接上插头的瞬间尽量保证两个电池的电压一致,不然瞬时电流会很大

楼主:
谢谢大家, 周末并联试试 ,试完同步大家结果

网友:
可以并联,但并联后的容量最好按7000来使用,如果按8000来用,会造成3500的电池过放。

网友:
容量不一样,其它参数一样的两个电池并联完全没问题。容量等于两个容量之和,不会因为容量不一样而造成低容量的电池过放。希望回答问题不要主观的估计与猜测。如果过放,那所有的并联电池都会过放,因为所有并联在一起的电池,两端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对原理理解不透的解说,有空我画个图,再加上解释,你看看就会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原理理解不透的解说,有空我画个图,再加上解释,你看看就会明白了。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愿闻其详

网友C:
谢谢指教。
照你这么说,一块6s4000mah的电池,再并一块6s1200mah的,就可以当6s5200mah的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
照你这么说,一块6s4000mah的电池,再并一块6s1200mah的,就可以当6s5200mah的电池用?

c数最好要一致,不然就要以低c数的电池计算放电能力了。

网友:
看那个老哥的画图,道理就很明显了。

网友: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建议使用S数相同,容量相同,存储电压相近的电池并联,不建议并联使用,建议购买大容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