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个泡绕个马达玩

楼主(2021-04-21):
2204马达0.5单线10绕
kv1500左右

也发现直驱的一个缺点,太费横轴、主轴、毫无泄力之处

网友A:
都是高手!Kv怎么确定的,耐压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Kv怎么确定的,耐压怎么确定?

1、原厂线0.2的三线13绕计算下平方数、2原厂2300kv变1500的话是2300*13/1500= kv1500下的圈数,3、用0.5线的平方数是0.2多股平方数的倍数,来缩减匝数就行了

网友B:
还有进步空间

网友C:
我也绕了一个

网友:
我感觉会自己绕电机的都是高手,膜拜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原厂线0.2的三线13绕计算下平方数、2原厂2300kv变1500的话是2300*13/1500= kv1500下的圈数,3、用0.5 ...

高手,能不能请教下如何把定子拆卸下来?

网友E:
同解,用热风枪吹热了也拿不下来定子,DJl的2312电机更是连转子都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能不能请教下如何把定子拆卸下来?

塑料垫片差到螺丝孔和定子之间,宁螺丝定出来,不好出来就把轴承拆掉用烙铁加热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垫片差到螺丝孔和定子之间,宁螺丝定出来,不好出来就把轴承拆掉用烙铁加热下

好方法,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进步空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解,用热风枪吹热了也拿不下来定子,DJl的2312电机更是连转子都拆不下来

有些马达转子很难拆,我这个就是不拆转子直接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绕了一个

好眼熟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马达转子很难拆,我这个就是不拆转子直接绕的。。。

那你厉害了,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这绕完需要1s电池,还是2s电池,怎么确定呢

网友F:
原厂电机出厂线圈是要浸漆固定的,自己绕没这个条件,这有安全隐患啊,把电调弄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厂电机出厂线圈是要浸漆固定的,自己绕没这个条件,这有安全隐患啊,把电调弄坏了得不偿失

自己绕线也可以浸漆,网上有电机用的绝缘漆卖,专门给电机维修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绕线也可以浸漆,网上有电机用的绝缘漆卖,专门给电机维修用的。

不好干,要烤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也绕了一个

你绕的这个好工整绕线啥参数,试飞感觉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绕的这个好工整绕线啥参数,试飞感觉咋样

原装是0.375左右的8线并绕,4+4匝,发热很大。我手头上只有0.55的,两线并绕。为了满槽率绕了4+5匝,kv从1800降到1600,马达齿从11T换成13T。本来高高兴兴去试机,结果飞下来还是一样热,相当于绕了个寂寞。。。。不过用保定结果算出来的最大转速差不多,飞起来没感觉到差别
这种比较粗的线在绕的时候可以用牙签之类的东西把拐弯处按下去,线就服服帖帖的很整齐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原装是0.375左右的8线并绕,4+4匝,发热很大。我手头上只有0.55的,两线并绕。为了满槽率绕了4+5匝,kv从 ...

360用13t确实大了点,我用12t感觉刚好,其实11t才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360用13t确实大了点,我用12t感觉刚好,其实11t才有力

毕竟降了kv,继续用11T的话转速就不够了;13T的实测转速和11T差不多,可以一样飞。12T可以在电调里加一档定速P和I,把动力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是0.375左右的8线并绕,4+4匝,发热很大。我手头上只有0.55的,两线并绕。为了满槽率绕了4+5匝,kv从 ...

齿比不要换

网友I:
引用 楼主:
1、原厂线0.2的三线13绕计算下平方数、2原厂2300kv变1500的话是2300*13/1500= kv1500下的圈数,3、用0.5 ...

原厂是三角接法吗?你这个是改Y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厂是三角接法吗?你这个是改Y接法吗?

原厂Y

网友J:
89年的,小学绕过四驱车马达,哈哈,现在这个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89年的,小学绕过四驱车马达,哈哈,现在这个看不懂

窝喷转子、拼命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