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疆V2眼镜的DC插头尺寸

楼主(2021-04-21):
请问是外径5.5mm内径2.1mm吗?还是内径2.5mm的?

网友:
我的大疆眼镜是改了肥鲨的电池盒   原电源线不够长   然后淘宝两个都买了  发现都可以用  其实2.5和2.1看上去也差别不大   通电都正常   两个插头松紧也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