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V3S自动返航模式切换

楼主(2021-04-22):
我使用F4V3S飞控,INAV固件,飞机是飞翼,发现在起飞后切换到自动返航时OSD显示的是ACRO模式,飞机降落后再起飞切返航就变成了正常的RTH模式,每次都是这样,必须先飞上天一次降落再飞上天后才能切换自动返航模式正常。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你看一下gps的星,有没有满6颗起飞的,等你降落的时候,星的数量满了,飞控就能rtl了。还有,gps安装的时候远离图传和遥控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gps的星,有没有满6颗起飞的,等你降落的时候,星的数量满了,飞控就能rtl了。还有,gps安装的时候 ...

多谢多谢,我测试一下,可不可以把起飞GPS星数量减少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我测试一下,可不可以把起飞GPS星数量减少点呢

可以,但是返航可能到另外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