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x4的304不锈钢管,焊接前要做坡口。有什么机器可用?

楼主(2021-04-22):
砂轮?角磨机?
小型车床?
专用的坡口机用完就闲置了,不太合算

网友:
三刃倒角刀有60mm*90度的

网友:
你说的很全了

网友:
100或125角磨机,上磨砂直接打磨就行,记得带好防护眼睛。这么薄的管子一会就打磨好了。

网友:
要求中心线公差吗?无此要求就按照4楼的方法干吧,反正都存在焊接的热变形。

网友:
角磨机支架,也能给这个打坡口

网友:
两边各斜着用角磨机切去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还是坡口机,用完以后咸鱼卖掉,只有有要求的管道才会要求坡口工艺,既然都是工程了,还差这点工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