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炸鸡以后 齿轮咬合

楼主(2021-04-22):
零件都换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这样咬合不均这样能对付飞吗  垫片也加里面不上去 加垫片螺丝孔上移了 怎么回事 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A:
凑合飞不行。必须加垫片。必要时打磨小齿轮的下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那个横穿固定螺丝不要上的太紧(带上点劲就可以,有防松螺母不用担心),还有大齿和小齿上下固定的螺丝要适度拧紧,运行起来就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那个横穿固定螺丝不要上的太紧(带上点劲就可以,有防松螺母不用担心),还有大齿和小 ...

我上下螺丝都干死死的 这样也会导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合飞不行。必须加垫片。必要时打磨小齿轮的下沿

我试着在大齿上面加但是螺丝孔安装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下螺丝都干死死的 这样也会导致吗

不对,太紧了就会让大齿盘瓢了,塑料件非常容易变型所以不要太紧,小齿盘只要下面的横穿螺丝不太紧就可以了(太紧同样也会使它变型)高速转起来就自然平了!

网友C:
是不是主轴座凹下去了?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主轴座凹下去了?检查检查!

好的 谢谢 我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太紧了就会让大齿盘瓢了,塑料件非常容易变型所以不要太紧,小齿盘只要下面的横穿螺丝不太紧就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厂?

配件全部原厂

网友E:
亚拓我飞了一次300x再也不飞亚拓的了,精度没有还软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我飞了一次300x再也不飞亚拓的了,精度没有还软的不行

现在飞什么

楼主:
这么说亚拓这种请客很多遇到的  不过飞航线没啥问题应该

网友F:
300X我用MB飞的,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X我用MB飞的,很好飞。

网友G:
300X我用7200bx飞的,很好飞。硬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X我用7200bx飞的,很好飞。硬的不行

网友H:
大齿盘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齿盘不平了

换了小齿轮座 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是只是上下偏问题不大,最怕是齿轮间隙也时大时小,那就必须换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那个横穿固定螺丝不要上的太紧(带上点劲就可以,有防松螺母不用担心),还有大齿和小齿上下固定的螺丝要适度拧紧,运行起来就平了!

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觉得大小齿轮松动太大,就把横穿固定螺丝拧死(450L),当时还以为机械老化了,我也反思过是否横穿固定螺丝拧太紧度至的,但早两日炸机,巳无法去证实,等配件购回后再太胆试验、小心求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觉得大小齿轮松动太大,就把横穿固定螺丝拧死(450L),当时还以为机械老化了,我也反 ...

不能太死 要不螺丝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