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飞行感受

楼主(2021-04-22):
新机刚刚装好,昨天试飞了3个架次。
3s 2200电池顶到头,飞机低头严重,需要一直带杆飞,否则就变成神风特工队了!后来电池往后挪了一下,稍微好点,但一不注意,飞机还是朝下俯冲,飞得很难受
速度慢不下来,半油门飞行,感觉这飞机很贼,速度很快,到处乱窜,乱飘,EPO材质太软了,像鸟拍翅膀般的忽上忽下,不太容易掌控,不像我飞塞斯纳那般悠然自得,而且很稳定。
降落的时候更难受,太轻了,油门收光,慢慢飘下来,一阵风吹过,飞机又飘上天了,只能加油门复飞,头疼
腰推飞机就这样吗?忽的一阵就低头俯冲?
还是挺怀念飞塞斯纳的美好时光,像真机飞起来更有感觉。冲浪者飞着更像是一只鸟,总体来说不是很满意这飞机

网友A:
遥控器设置双比例舵面,飞航线用小舵,操作就柔和了。前后重心一定要调好,起飞之后上点高度,半油平飞做好微。冲浪者很好飞,也相对安全,收油降落没问题

网友:
调好了比任何飞机都好飞

网友:
看样子还需要调整,或者检查一下推力线,冲浪者作为漫步娱乐机,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不对啊,冲浪者不是都头轻吗?你这怎么头沉呢?

网友:
冲浪者太能飘,降落能飘出去很远

网友:
升降舵调平,上天后油门全收滑翔一段,看下低头还是抬头,把重心调好应该很好飞的

网友(2021-07-30):
冲浪者滑翔性能强,要比塞斯纳提早降高降速,留足降落空间

网友(2021-11-18):
改4200mah的电池

网友:
没装FPV,把电池顶到头,鸡头偏轻一点点而已啊,怎么会头重?

网友B(2022-03-31):
新手入塞斯纳比冲浪x8好吗?小白萌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塞斯纳比冲浪x8好吗?小白萌新

看我的帖子,迷你冲浪者小改巨好飞(改,不是调),还没那么大。

网友:
冲浪者都难飞,那只能是飞手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塞斯纳比冲浪x8好吗?小白萌新

同样是新手,刚炸塞斯纳,新入冲浪者还没到货,其实两个都好飞,如果技术像我这样,两个都可以炸…哈哈哈,模拟练起来,要尽量贴近实际。一开始我都没想到起飞就能炸,还在担心降落的事,实际一飞就炸,如果兄台技术可以,这两个都能没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
我是新手,现在冲浪者和塞斯纳交替着飞。冲浪者确实窜得厉害,只能半油门飞,全油门太窜了,最大的优点是便宜,炸了不心疼

网友:
同样是飞冲浪者 X8  十分好飞    前阵子无聊   买了台来装   用的是原装电机座,用2212KV2200  N年前的XXD电机,配11.1V 2200电池    全油门飞行   然后全收油门  不抬头   也不低头,重心按照说明书十分准确。    我感觉    要么你重心没调好   要么就是电机座角度装的角度出现误差,才会难飞。这飞机,设计给个赞,真的十分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