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磁机怎么成了退磁机?

楼主(2021-04-22):
依照前辈的经验按葫芦画瓢做了充磁机,但貌似只能消磁,把喇叭放进去消磁很彻底,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充磁,没有加续流二极管,莫非是这个的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弄成LC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成LC振荡了?

怎么消除呢?请赐教!

网友:
交流退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消除呢?请赐教!

得看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下电路

网友A:
哦,看来就是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我没见过充磁机电路,想来应该是二极管反并联在线圈上。

网友:
磁极反了吧

楼主:
磁极反了 是不是把被充磁体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极反了 是不是把被充磁体反过来就可以了?

可以试试。

网友B:
续流二极管是防止线圈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势(会在线圈两端产生很高电压),理论上对磁场没有帮助。
你的灯泡充完电能灭掉吗?会不会整流完蛋了
冲磁我没干过,消磁我倒是知道用交流电效果极佳。。

网友C:
你是没加整流电路  要么用整流桥  要么用4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D:
电路貌似没啥毛病,找个指南针判断一下线圈的磁力线的方向,磁场反了的确会消磁的。
充磁用波动磁场效果更好些,不如把全桥改为半波整流

网友E:
加续流二极管,它能将线圈的能量释放掉,防止给电容反向充电造成LC震荡。回路里串二极管也可解决问题,电解电容反向充电影响寿命,还是续流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就是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我没见过充磁机电路,想来应该是二极管反并联在线圈上。

这是18个20A10的二极管并联而成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没加整流电路  要么用整流桥  要么用4个整流二极管

用了桥堆,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续流二极管,它能将线圈的能量释放掉,防止给电容反向充电造成LC震荡。回路里串二极管也可解决问题,电解 ...

加了续流二极管,同时把6个bcb 60 1600的拆机单向可控硅并联代替了空气开关,2个18650电池做触发电压,效果还不错,谢谢!

铜排上的是6个单向可控硅并联,电路可达360A的可控硅做开关

铜排上的是6个单向可控硅并联,电路可达360A的可控硅做开关

楼主:
经各位高手的指点,做了一下调整:
1、增加了1个电容,实测电容容量为9000uf。
2、用铝排代替电容并联的导线,载流量基本能满足要求。
3、18个20A的二极管并联作为续流二极管。
4、6pf单股铜线绕56匝代替原来的280匝充磁线圈。
结果:基本达到充磁要求。
谢谢各位高手赐教!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是防止线圈断电时产生自感电势(会在线圈两端产生很高电压),理论上对磁场没有帮助。
你的灯泡 ...

60w白炽灯充满电就熄了,做限流电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貌似没啥毛病,找个指南针判断一下线圈的磁力线的方向,磁场反了的确会消磁的。
充磁用波动磁场效果更 ...

我试试看用半桥整流怎么样!

楼主:
开始还怕六个可控硅并联的开关容量不够,所以只用了2个电容,后来在闲鱼100元购回1000A,1800v的平板可控硅,准备换上4个电容,突发奇想看看六个可控硅并联的可控硅能不能承受4个电容放电的能量,出乎意料之外,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板可控硅现在先搁置起来吧!充磁效果凸显,放电瞬间26mm见方,后10mm的铁块用改锥都按不住,成为了炮弹,差点伤人,体会到了电磁炮的厉害,(6平方的单股铜线剧烈摆动)等今后将电容充电电压逐步提高到430v,以至于600v,电容两串两并,请高手指教是否可行,我会将试验结果及时给大家汇报!

备用可控硅

备用可控硅

差点成为炮弹的铁块

差点成为炮弹的铁块

网友E:
建议你够用就行了,别玩太狠了,能量就是炸DAN,能量越高越危险,玩不好电容也能炸,再加上强磁场把意料外的东西给打飞,火花跟电焊一样也能伤眼,而且你的条件防护措施也不齐全,走线也不规范,所以业余条件适可而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够用就行了,别玩太狠了,能量就是炸DAN,能量越高越危险,玩不好电容也能炸,再加上强磁场把意料外的 ...

真是金玉良言,谢谢老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昨天又拍了300多元的东东,现在想来确实是个危险品,不搞了,保命要紧!谢谢

网友:
充的时候被充物要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