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ofly rc7用什么加密狗?

楼主(2021-04-22):
下载了aerofly rc7,能正常进入游戏。但插入凤凰模拟器的加密狗,识别不出来,不是一家导致的?
在淘宝上搜也搜不出来,所以想问问大家,RC7需要用什么模拟加密狗?在哪能买?

网友A:
加密狗上面有开关,要拨到对应的位置

网友B:
rc7不需要加密狗

网友:
我下载了G4也是不能识别。后来有人说得插到USB3.0接口,试着插到电脑后面USB3.0接口,可以了。

网友C:
还有,个别遥控器也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别遥控器也不能识别

我是天地飞7,能识别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7不需要加密狗

不需要加密狗?只有加密狗有USB可以插电脑上啊,没有加密狗怎么连接电脑?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加密狗?只有加密狗有USB可以插电脑上啊,没有加密狗怎么连接电脑?

遥控器直接插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