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终于调试好了

楼主(2021-04-22):
今天又飞了3个架次,总共一小时

终于校准重心了,我自己的是在舵机线前面1公分位置处,用手指抵住,机头向上翘起但不滑落

只要35%~40%的油,可以慢慢的飞了。动作非常精准,可以超低空通场,非常稳定。那种感觉很上头,很上瘾

昨天是重心没调好+5~6级阵风,飞得非常难受,低头俯冲,速度贼快,加上一阵阵的大风,飞机就像巨浪中的小船只,最后飞机降落到围挡后面,看不见了,以为炸机了,赶忙跑过去,万幸一点事都没有

今天1级微风,甚至无风,飞起来非常惬意,很棒的感觉。现在慢慢的有点喜欢上它了。只有3块电池,没飞够,下次充满电再来吧!

像我们这种新手,独狼,周围一个飞友都没有,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再向各位取经,很艰难。要是有个老飞带着自己,确实能避免走很多弯路,减少不必要的炸机成本。

网友A:
恭喜,爽飞成功

网友:
恭喜,羡慕你们的场地和空间

网友:
这个飞机是挺好飞的,没有风的话很好控制。

网友:
冲浪者在大风天气,如果顶着风飞行,你会发现更好飞,因为逆风飞行,这款飞机基本上是禁止不动的状态,你能清楚的观察到飞机的状态,包括舵面情况。

网友:
迪乐美SR22 黄色涂装咋样~?

网友:
加油,同SU27,塞斯纳,冲浪者入门,新手都是这么来的。机子炸不行了设备还可以下个接着用。我换了3个塞斯纳泡沫壳子,冲浪者骚飞炸碎过,SU27炸了无数。那时候不知道看论坛,也还没找到本地魔友。你肯定成长更快。看你前起换了弹簧,对了的,这时候重点练习飞航线,4边,5边,然后正反转,8字。看你以后想飞什么,喜欢固定翼就塞斯纳为主,下一个可以千禧年;然后就科技树分支了,喜欢二战MD的109,然后两个大厂1100mm左右的像真机;想上涡喷就天盛或者黄金坞T45或者70阿凡提,然后80运动机、像真机。

网友:
对了,如果用b6充电,车上电瓶可以取电,飞10个起落左右对电瓶没有影响。用其他充电器可以买个或者做个电包,推荐30-40a。另,电池可以一直买花牌,一线里面性价比高;格式富力性价比比较低。二线tcb红牌那些经常坏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