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ontronik车用可以么,有没有倒车。

楼主(2021-04-22):
主要玩车,最近想整个支持12S
的电调。本身车用的也就ZTW中特威出了,结果看国外评测普遍差评,各种烧。
好盈4.1问了是不支持倒车的,kontronik卖家也不清楚。
想来问问有知道的大神不。

网友A:
Kontronik专注空模动力,电调都不支持倒车的
kontronik.com/en
楼主既然出的起买kontronik的钱,要不 MGM TMM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ontronik专注空模动力,电调都不支持倒车的
kontronik.com/en
楼主既然出的起买kontronik的钱,要不 MGM ...

谢谢哈。
mgm太大了,暂不考虑。
apd看起来不错,不过国内似乎没有代理。

网友B:
好盈的飞腾可以试试,我记得有刹车模式,可以反转刹车。
另外就是推荐如果是玩车,用本杰明电调,这种开源电调本身就是针对车的

网友:
是多大的车要12s这么猛去?

网友C:
记得k的顶级kosmik系列支持车用,有倒车,可以先找份说明书看一下

网友:
Kosmik 200HV mode 6 好像是给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的飞腾可以试试,我记得有刹车模式,可以反转刹车。
另外就是推荐如果是玩车,用本杰明电调,这种开源 ...

谢谢,手头好像有一个飞腾,回头找找。
不过只有好盈车模的设置卡,不知道能不能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k的顶级kosmik系列支持车用,有倒车,可以先找份说明书看一下

谢谢提醒。
众说纷纭看来还是不能偷懒。

官网太慢,bing找到两周版本的kosmik说明书,一个没写时间的版本明确mode5是rc car模式,有倒车;
另一个2019年2月的版本,说mode6是forward/backword版本似乎也就是有倒车版本...
还是不太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手头好像有一个飞腾,回头找找。
不过只有好盈车模的设置卡,不知道能不能设。

其实还有个方案
也没见正常车发动机有反转模式,那就光正转呗,反过来用变速器

网友A:
kosmik模式6确实是有倒车功能的,说明书没看仔细,抱歉了
下面摘自kontronik的说明书
只是这个加速特性不太确定,毕竟这里好像还没人试过在车上用kosmik

7.5 Mode 6 - Forward / Backward
The Forward / Backward Mode make it possible to reverse the motor direction during operation by the stick.
The spool up behavior is factory-adjusted to a mean value. It can be modified in steps from "fast" to "sluggish" via programming unit.
Mode 6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te throttle control during the whole throttle travel without RPM control.
Under voltage slows down (deep discharge protection) the motor’s RPM when the adjusted battery discharge voltage is reached (chap. 3.4). The integrated brake (EMK-brake) works with proportional increasing force (braking force is depending on RPM).
The motor-off position i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neutral throttle position (middle of throttle way).
The transmitter’s full-throttle-way prompts for-wards, the reverse position backwards. The KOSMIK is automatically detecting the throttle pos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kosmik模式6确实是有倒车功能的,说明书没看仔细,抱歉了
下面摘自kontronik的说明书
只是这个加速特性不 ...

谢谢耐心答复。
再请教下,名字里带不带cool有啥区别;
不知道k牌像不像castle还有所谓的bug老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个方案
也没见正常车发动机有反转模式,那就光正转呗,反过来用变速器

变速器太夸张了,平白损失效率增加重量,还多了一个故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耐心答复。
再请教下,名字里带不带cool有啥区别;
不知道k牌像不像castle还有所谓的bug老版本问题

cool版本表示电调的正面是条形散热器,体积会大一些,包装里也多一个风扇
没有cool的,正反面都是平整的,也不配风扇
软件么,直接升最新版就行了,老固件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版本表示电调的正面是条形散热器,体积会大一些,包装里也多一个风扇
没有cool的,正反面都是平整的 ...

除了散热片和风扇,里面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一样,6大概率是车用。
收费可以帮你试一下

哈哈,我的配置奇葩,还是自己来吧,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