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鹰和汇纳挖掘机比较帖

楼主(2021-04-23):
最近这两个挖机挺火的,玩家终于买到国产平价RTR挖机了。 我爱模型官方也连续发布了这两个机器的评测,非常详细。但是有一点有些玩家或许疑惑,也是本人疑惑的,那就是这两台机器对比数据如何,所以本人就从官方帖子上搬运了一些数据做了对比整理,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三围数据

数据来看,虽然两个机器比例一个14,一个16,其实差异并不大,汇纳是小比例,但是在底盘数据上反而优于双鹰,双鹰是大比例,在数据上来看只是机臂长了一些。或许与原机型有关。但是基于此,为比例纠结的同学就可以释然了,其实两个机器差不多大。

然后是整机外观差异,如下图

外观上,双鹰占优势,套色亮眼,而且主要优点就是输油管使用了硬管和套弹簧,非常有助于提升整机仿真度,但是大臂油缸仍然用的软管。而这方面汇纳稍逊一筹则直接使用了一整根的软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减少了漏点,对于后期维护有利。真正对承压的影响倒是可以忽略不记。  不过这的确是模友纠结的地方,就是几根铜管和弹簧,希望汇纳迎头赶上,不但改为硬管和弹簧,把大臂油管也改为硬管,那么一定对于提升外观非常有利。

最后就是内部状态,如下图

双鹰的没有给出拆解图,而汇纳则大方的直接暴露出来,从图片来看,双鹰的内部稍显杂乱,有点DIY的意思,而汇纳则整体度非常高,给赞。电池方面,双鹰6000,不可拆卸。汇纳10000,换电便捷,这点仍然给汇纳点赞。

最后就是整体评价,两个挖机官方指导价差一千块,从价格来讲,汇纳便宜,但是没有硬管。的确纠结。 如果真的是指导价购入,那么大家首选双鹰了,虽然一千块买一组硬管也有点冤。但是据有模友讲,最终优惠下来,两者差价接近3K,那么还是香香的买汇纳了。 不但比例差不多,而且内部布局规整,电池大,不就是硬管么,玩起来也就无所谓了。真正在乎,自己DIY也不是不行,况且或许汇纳后期会出升级配件包的。

以上仅为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最终优惠”是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最终优惠”是在哪里呢?

某鱼直接搜卡勃利特,貌似会有惊喜。或者那些卖汇纳的卖家直接问他们也有货。

网友B:
这个,文章有误,楼主贴的汇纳机舱大方打开展示是原文章作者为看内部而拆卸的,本身整个机壳是一体,而双鹰的电池是可以拆卸的,拧开后盖四个快拆螺母即可,建议楼主两台机子都买回来实际对比一下或者更有意义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章有误,楼主贴的汇纳机舱大方打开展示是原文章作者为看内部而拆卸的,本身整个机壳是一体,而双鹰 ...

不管怎么说,性价比才是最香的。土豪随意。

网友C(2021-06-06):
引用 楼主:
某鱼直接搜卡勃利特,貌似会有惊喜。或者那些卖汇纳的卖家直接问他们也有货。

新手去咸鱼买,可能要被坑

网友(2022-03-04):
引用 网友C:
新手去咸鱼买,可能要被坑

有靠谱的购买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直接搜卡勃利特,貌似会有惊喜。或者那些卖汇纳的卖家直接问他们也有货。

楼主你好,请问336到手了吗?

网友:
10000和6000肯定没法比。价格差4000了

网友D:
双鹰力气大多了有6兆帕,汇纳这个就是样子货.估计最多2-3兆帕.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D:
双鹰力气大多了有6兆帕,汇纳这个就是样子货.估计最多2-3兆帕.

事实

网友(2022-09-05):
对于模型来讲,这个重量压力大了没有实际的意义,1:12的挖机模型我才用3MPa。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