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安装方式

楼主(2021-04-23):
小弟有一台 wm210v 车床,每次更换卡盘都很痛苦,请问有没有方法如卡盘前方上螺丝而不是在卡盘后上螺丝,在bilbil站看到大车床的卡盘好像是卡扣方式,小床能不能克隆一下,先谢啦

网友:
有前面上螺丝的卡盘,不过法兰盘要套扣。好奇为啥频繁换卡盘,而且也不麻烦啊?太懒可以买个棘轮扳手。

网友:
我的韦舜买来有快10年了,卡盘一次也没换过。不知道你在车什么零件?要频繁的换卡盘,我给你想个办法,能不能直接用现有的卡盘夹要用的卡盘,双卡盘。

网友:
四爪和3爪要经常换吗?

网友A:
所以我这次买了台扬州力创的CL6236, 主轴是D型4号。 凸轮闭锁结构,更换起来非常方便, 配了一个千岛SK-6三爪 环球200四爪 还有个5C夹头

来自微站

网友:
小机床的话有体型限制 不好做快换轴头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这次买了台扬州力创的CL6236, 主轴是D型4号。 凸轮闭锁结构,更换起来非常方便, 配了一个千岛SK-6 ...

多少钱买的

网友B(2021-06-15):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这次买了台扬州力创的CL6236, 主轴是D型4号。 凸轮闭锁结构,更换起来非常方便, 配了一个千岛SK-6 ...

你这套完美了!5C夹头,分离爪三爪卡盘,四爪卡盘,每个都配D型快拆接头,还有欧式快换刀架,这几样加起来能值几千块了!

每次换卡盘或5C夹头都不用再调同心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套完美了!5C夹头,分离爪三爪卡盘,四爪卡盘,每个都配D型快拆接头,还有欧式快换刀架,这 ...

卡盘与主轴是短锥连接的,肯定不需要调节,而且想调也调不了,短锥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