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盼兄弟模型工作室》小飞手一代更换电池攻略

楼主(2021-04-23):
刚入的穿越机坑,图传选择了小飞手,本来想选4代,最后发现4代除了多了个卡录,性能上似乎没有多大提升,且价格是1代的两倍多。本着省钱的原则,并考虑到后面也会升级,收了个二手1代,210元。
拿到手,一切正常,就是发现续航有点短,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左右,且开机直接有大概0.2v的压降。然后测试了下容量,把电用光,用充电器充,充满只充进去了1500多毫安。前几天拆开看过,电池是3000毫安的,所以电池的容量衰减了一半,这也算正常吧,毕竟好几年前的产品了。然后就打算换电池。

原装用的是代号OAG,尺寸605372的电池,容量3000毫安,16年产的,将近5年了都。
淘宝搜了很久没搜到,唯一搜到一款,要30多元还不含运费,感觉有点不值,不甘心,继续使出我强大的产品搜索本领,最终发现一款605371型号的电池,淘宝有很多,且价格便宜,相当于尺寸只短了1毫米,且容量还多了200毫安,立马买了

电池到手前先得把旧电池拆了,先拆外壳,外壳很好拆,卡扣结构,用翘棒沿边缘翘开

分离的时候要注意,有软排连接

然后就是拆电池,电池用粘胶固定,很难拿下,我还是用风枪加热了,才好不容易拿下来,粘的太牢了,而且可能是我太心急,把电池皮翘破了。所以大家在拆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来不要急,另外建议大家在拆之前把电池的电用光,降低危险性。另外随手称了下重量,旧电池49.2克,新电池52克(忘了拍照)。

然后就是随便测了下内阻,带线测量,旧电池90多毫欧,新电池也是差不多,本来还以为新电池的内阻会比旧电池小点。

然后就是新电池装机了,完美兼容

最后一步就是测换了新电池后的续航和容量了
充满电,开机也有大概0.2v的压降。

开机61分钟,屏显剩余3.73v电压。

开机了146分钟,电量才见红了。
最后自动关机了,没看到时间,估计至少150分钟吧,也就是两个半小时以上,满血复活。
最后测用usb功率计测了下容量,3200ma足容!
这种提升的过程感觉很爽!我很享受。
就好比直接买一个高性能产品带来的满足感远远低于之前一直用低性能产品后升级成高性能产品带来的满足感~

网友:
内阻大,寿命长

网友A:
买个小飞手校园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飞手校园版啊

相对而言屏小分辨率低

网友B:
一般内置电池的电子产品都存在慢慢续航能力下降的问题,一般我常把电池改为外挂。其实玩航模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不缺设备电池,因为新电池用在飞机上,电池老了就用在地面设备上,一级一级往下分配。屏显还是鹰眼好用,小飞手时间久了有点费眼,显示屏大一些还是在极速穿越中更不易丢失细节

网友C:
小飞手一代充电特别慢什么情况,之前以为是电池的问题,现在换了电池还是充电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手一代充电特别慢什么情况,之前以为是电池的问题,现在换了电池还是充电慢

多久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内置电池的电子产品都存在慢慢续航能力下降的问题,一般我常把电池改为外挂。其实玩航模时间久了,你会 ...

说的对,不过我不喜欢拖泥带水地外接,选择小飞手主要还是对入门新手比较友好。鹰眼那款太大了。

网友D:
太及时了  我的一代电池也不行了 开机就不停掉电  半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久充满?

一两天,一晚上也就从3.5充到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两天,一晚上也就从3.5充到3.7

先检查下数据线和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及时了  我的一代电池也不行了 开机就不停掉电  半小时就没电了

赶快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检查下数据线和充电器

这些肯定是好的

网友:
接收效果三代好还是4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