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的雕刻机终于可以用了

楼主(2021-04-23):
组的雕刻机终于可以用了,没有精度,能用而已,
10mm的铁板和型材架子,500W主轴,可以慢慢雕铝。至少打孔方便了。

控制箱

新做了一个夹具

网友A:
不错啊,成本多少钱?

网友:
慢慢调,可以提高精度的

网友B:
我看见楼主后面还有一台FDM的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楼主后面还有一台FDM的3D打印机

是的。是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成本多少钱?

大零件1800,再加上些小零件大概是2000.

网友C:
用的什么控制板和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控制板和软件呢

最便宜的飞雕USB的板,+MACH3

网友:
想想中国机床的水平,你就释然了。没有高精度的母鸡很难做出有精度的小鸡。

网友:
飞雕我有一块成睡了,

楼主:
DIY大号玩具,能用就好。造机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D:
最近也在捣鼓雕刻机,除了滑台是二手成品外,其它也准备用型材来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捣鼓雕刻机,除了滑台是二手成品外,其它也准备用型材来搭建

线轨效果一定好于圆光轴,但型材调三面垂直要时间,看似简单,有点难度。

网友:
自己玩玩可以了,为什么有些人动不动就拿高精度说事,国产机床不说几个μ,一个丝是肯定能做到的,北 京精雕了解一下,只是大部分国产机床线轨丝杆和主轴和操作系统,用的是TW或外国的,,,,只是我看到群里有些大神说自己造的机器精度0.01,这个我就持保留意见了,最起码的,即使是新的丝杆线轨,厂家出厂前都会用激光干涉仪检验,加螺距补偿,才能达到出厂标准

网友:
自己能加工零件就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网友(2021-05-25):
草鸡水平一流啊
来自微站

网友E:
看结构,估计在垂直方向进刀会存在较大弹性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太好了,大师就是大师,每个字都自带高精度。
特别是“想想”这两个字,能让我们思想得到升华,受大 ...

别整没用滴!
        这里是玩床子的论坛,什么五千年老母鸡的,在这里远离ZZ。想要卖弄去找个ZZ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结构,估计在垂直方向进刀会存在较大弹性误差。

误差还能接受。主轴同心度是大问题。玩玩就行。

网友G(2021-11-26):
楼主雕刻的过程中整体抖动厉害不?我的10mm全钢板光轴机,雕刻起来震的不行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雕刻的过程中整体抖动厉害不?我的10mm全钢板光轴机,雕刻起来震的不行了都

机器质量较轻,有震动,好再用的全是有托光轴刚性还可以。又做了个减震平台,对雕刻影响不大,目前影响最大的是500W主轴不是一体的轴同心度不好,再换更好的就现在就超出预算了。

网友:
非常棒!

电控箱和夹具做的很有特点!

网友:
成本有点高啊

楼主:
就激光切割铁板和电控箱的铝板多花了点钱。
2000元能雕铝和铜可以了,电控箱升级成4轴也能用的。当初没有经验直接用一体轴的无刷主轴和整个的雕刻台面就好了。

网友H:
至少掌握了机器的原理,要精度可能还要几十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至少掌握了机器的原理,要精度可能还要几十年的时间。

是的,贵的东西自有贵的道理。
这个没什么精度可言的,但有个相对的精度,都是这个机器做出的小零件装配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玩得很精就是高精度。这摩托车那么多个面怎么夹的?

网友:
现在国产的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细节和精度,远看很高大上,靠近仔细看就经不起推敲,只能远看……高精度的东西基本靠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得很精就是高精度。这摩托车那么多个面怎么夹的?

翻3个面或是2个面都有

网友J:
有没有低成本雕泡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低成本雕泡沫的方案

专业的我也不懂,但我估计三轴型材机,主轴200~300W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我也不懂,但我估计三轴型材机,主轴200~300W应该能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