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和自稳模式一直向右侧倾斜!角度还比较大!

楼主(2021-04-23):
如题,自稳和自稳模式一直向右侧倾斜!角度还比较大!上周出去飞完就这个德行了!但是手动模式没问题!是啥原因呢?

网友A:
自稳和自稳模式是什么鬼?难道这是两个模式吗?
右倾斜,查一下震动问题

网友B:
摔了没有?

网友C:
小機的通病,直白一點就是加速器被電池或馬達干擾,就全手動飛吧!

楼主:
是自稳,半自稳打错字,摔机过!我已经做过那个校对陀螺仪,没啥用

网友D:
如果摔过的话可能陀螺仪有损伤了,实在飞不了了就换飞控吧

网友E:
我是调遥控器

网友F:
自稳想一直保持比较好的状态,是一种理想,会受环境、飞控是否安装牢固、遥控等多方面影响,尽量进入手动吧

网友G:
不是陀螺仪是加速计问题,摔过后震动变大,会把加速计震傻,表现就是地面加速计正常,飞起来会越来越倾斜,停飞一会儿又会恢复正常,要加强减震,换更软的减震可以改善。

网友H:
和楼主有同样问题,重调陀螺仪也是没用,看来是要换板子

网友I:
你的是什麼飛控?我有一块飛控都有這問題

网友J:
大家不都是全手动吗,开自稳干嘛!全程手动练习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