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疑问

楼主(2021-04-23):
新人刚接触直飞,买了个150x的套机和m1.
凤凰模拟器,用的亚拓a10的遥控器,设置好练习悬停发现3个方向都不回中。比如向右调整副翼,摇杆回中了,模拟器里飞机还是往右一直偏着。各种参数都弄过,一直解决不了。

身边也没玩直飞的人,想问问真机飞3d的话是不是就是不会回中?模拟器的问题是不是设置了3d模式的原因?问题是切换姿态和3d模式都这个效果。。。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是油门曲线 么

网友:
自稳模式才会自己回水平,但是真机不飞自稳

网友:
直机三轴模式不会回中的。要反打舵,这才是直升机

网友A:
恭喜踏入3D的世界,3D模式不會回中
要自己反打回中

网友B:
看来友友是飞6轴模式机子的

网友C:
楼上除了一楼都是正解,3d模式舵机完全比例与摇杆,摇杆回中舵机回中立点,桨平面保持不动了,所以机身不会动,没有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友友是飞6轴模式机子的

目前飞的m1,练习悬停呢。这个真机是会回中的,是不是切换到3d模式它也不会回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除了一楼都是正解,3d模式舵机完全比例与摇杆,摇杆回中舵机回中立点,桨平面保持不动了,所以机身不会 ...

不太理解,我摇杆回中可是模拟器飞机还是斜着的,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飞的m1,练习悬停呢。这个真机是会回中的,是不是切换到3d模式它也不会回中啦

切換到 3D模式,不會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我摇杆回中可是模拟器飞机还是斜着的,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呢

模擬器幾乎都是 3D機,要自行手動修正舵面

楼主:
如各位说的,是不是m1这种带姿态模式的飞机,姿态模式和3d模式操作起来完全不一样?
练习悬停是不是指在3d模式下练习?如果要买380xl这种飞机还有姿态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各位说的,是不是m1这种带姿态模式的飞机,姿态模式和3d模式操作起来完全不一样?
练习悬停是不是指在3d ...

是的。自组的机型根据使用的陀螺仪/飞控不同,有的也可以有姿态模式。要飞特技动作不能使用姿态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飞的m1,练习悬停呢。这个真机是会回中的,是不是切换到3d模式它也不会回中啦

对,3D都不会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3D都不会回中

这就有点难了,一直在姿态模式下练习悬停,一周下来基本差不多了,还以为入门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有点难了,一直在姿态模式下练习悬停,一周下来基本差不多了,还以为入门了呢。

玩了半年,我都不敢说自己入门了

网友:
还好过去玩的有副翼,所以不懂什么是回中。

网友D:
飞机有6轴模式和3轴模式,6轴模式下你的遥控器杆量对应的是飞机倾斜角度,比如打满是30度,遥控器回中飞机也自己回平,3轴模式下遥控器杆对应飞机的翻转速度,比如打满杆,飞机以60度每秒的速度翻滚,杆回中就停止翻滚,保持当前的姿态。6轴模式比较容易上手,但是建议能差不多稳住飞机了就尽快练习3轴模式,两种模式手感差异比较大,尽快建立3轴模式的条件反射,后续入门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有6轴模式和3轴模式,6轴模式下你的遥控器杆量对应的是飞机倾斜角度,比如打满是30度,遥控器回中飞机 ...

大佬一解释明白多了。目前6轴基本可以悬停了,3轴模拟器几乎无法悬停,要根据飞机姿态不断做反向调整,结果就是飞机前后左右来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一解释明白多了。目前6轴基本可以悬停了,3轴模拟器几乎无法悬停,要根据飞机姿态不断做反向调整,结 ...

都是这么过来的,加油,如果感觉难度太大,可以把遥控器一二通道的“DR”值减小一点,模拟器里面会好控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