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的自动微调从未有人讲述过对飞机的操作……

楼主(2021-04-23):
    说实在的,翻了很多很多资料,看了很多人对自动微调的操作方法----飞机在天上的操作目前两派,一个是飞机升空后不要打舵任由它飘,30秒至一分钟后下来,绿条满了就好了;一个是飞机升空后打舵维持悬停稳定,尽量维持在一个范围内,飞机能平稳的悬停不动从而让飞机知道应该微调的量。

    因此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操作方式,究竟哪个正确呢?

    实际操作中,无风天气飞机起飞一般也无法做到垂直起飞,因此上到目视高度飞机肯定要偏得,修舵到飞机平稳,自动微调开始工作飞机在不动舵的情况下会跑很远。
      希望大家能够说说实际自动微调时飞机的操控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刘大川的贴是讲隔2--4秒修下舵,实际操控中的修舵情况和飞机悬停情况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究竟是通过修舵让陀螺仪知道怎样是平稳状态,还是尽量不修舵让飞机自己调,但这时飞机是不是要保持稳定悬停不快速跑的状态?
       这个飞机起飞后的操控方式并没有详细的讲述过,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是个好问题,不过那玩意我没开

网友:
我认为是第二个方法,通过不断微量打舵,让飞机保持悬停,系统会根据过程中的打舵情况,自动设置微调量。这个微调量其实是类似于遥控器上那四个小微调按钮的作用。但是也有点区别,如果你动了遥控器上的微调按钮,陀螺仪会以为那个是你在打杆,但是陀螺仪自己的微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陀螺仪知道那个微调是为了保持悬停,不是你在打杆。

网友:
什么是自动微调?谢谢!

网友:
是微微打舵,让飞机尽量定在一个地方
https://www.vstabi.info/en/trimflight

网友:
看说明书即可

网友A:
这是原厂说明的原文

Autotrim activates the automatic trim feature of your VBar Flybarless controller. If enabled,
the VBar will automatically trim the swash plate and the tail when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the motor must be running, collective must be in the range for hovering, and the cyclic and tail sticks must be left alone.

To perform a trim flight, bring the heli into a stable hover in front of you, then let it drift with no further stick inputs. If heli moves to far away, bring the heli back into a stable hover in front of you. After a few iterations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 heli will drift less and less, until it finally (almost) remains in the position you put it in.

To verify the quality of a trim flight, do a stationary pirouette: the heli should stay in place.

Now land and move the collective stick to 0° collective or slightly below, to prevent the autotrim function from continuing the trim process.

The learned values will be saved if you deactivate the auto trim feature, or if you cut power your VBar.

Note: Do a trim flight only in calm weather conditions. Wind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trim flight.

Note: You can alter the trim values here to manually trim e. g. the tail center position, too. Swash plate trims should be done in the Heli Setup Wizard.

Note: Trim flight is a global parameter. You get the best results if you perform the trim flight at the rpm setting you mainly intend to use with a particular heli.

简单理解就是起飞后尽量少控制任它漂,漂远了拉回来,重复几次后就会稳住

网友:
不看说明书是我们的一大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厂说明的原文

百度翻译这个还是不能完全明白,有好心人用航模直机专业语言翻译一下嘛?

网友B:
直接翻译就是定点悬停,然后让它漂,飘走了再修正挺住,然后再让它漂。反复几次。
这个功能个人觉得是锦上添花的,建议先从把机械方面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翻译就是定点悬停,然后让它漂,飘走了再修正挺住,然后再让它漂。反复几次。
这个功能个人觉得是锦上 ...

我都用这个来验收机子的重心平衡配的好不好,如果修正太多表示配平需要调整

网友:
据我了解来伟力k120和朗宇m2在6轴稳定模式下也有这种微调功能,尽量找个无风环境,起飞后手动干预直到飞机能挺稳,然后降落保存。因为没有进入过该设置环节,所以不清楚这么调整后对3轴模式有没有什么辅助

网友:
还有这么高级的功能,厉害! 听说还有反重力功能,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翻译就是定点悬停,然后让它漂,飘走了再修正挺住,然后再让它漂。反复几次。
这个功能个人觉得是锦上 ...

那个官方的英文说明翻译过来大概是说,定点悬停稳了后,让它飘,飘远了拉回来,再到原先悬停的位置,停稳了后不动杆,再让它飘,几个回合后就能很稳的在原地了,之后在原地自旋看看是不是能稳定的原地自旋,是这个意思吧?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官方的英文说明翻译过来大概是说,定点悬停稳了后,让它飘,飘远了拉回来,再到原先悬停的位置,停稳 ...

大致上没错,就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没错,就这个意思

多谢唐牛大哥!

网友C:
以前用,但是经常正飞自旋是好的,倒飞自旋就是歪的。。后来就关掉了,还是把十字盘调平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但是经常正飞自旋是好的,倒飞自旋就是歪的。。后来就关掉了,还是把十字盘调平靠谱一点。

真的会这样吗?十字盘调平我应该做的比较好了,富丽380主要就是重心问题比较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这个来验收机子的重心平衡配的好不好,如果修正太多表示配平需要调整

同意,不过正常悬停也可以看出重心和十字盘调整的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官方的英文说明翻译过来大概是说,定点悬停稳了后,让它飘,飘远了拉回来,再到原先悬停的位置,停稳 ...

是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调整十字盘水平和重心,机械方面调整更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调整十字盘水平和重心,机械方面调整更理想

我飞富丽380用的富力2600电池,电池已经调到最前了,尾巴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偏低,由于这个尾管是上翘的尾管,看飞机的重心平衡还真有点困难,因为不像常规机可以看尾管是不是水平,今天正好有个时间点没风,于是做了一下自动微调,感觉还不错里面数值只有升降舵稍稍多一点,估计就是平衡重心吧,弄好后无风时悬停的确比较稳,具体还要以后再仔细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