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终极散热方案

楼主(2021-04-23):
@

80安电调+70涵道电机+改制的马刀桨给小胖子带来竞速机的体验(速度秒超6s动力的90涵道机),截短的主翼让阻力再度减少

但电机过热问题也凸显出来,电机高负荷运转时产生了大量热量,每次降落电机都很烫

这次主要对散热进行改装

首先,切机尾(下图)

尾部植入一个12v高速散热风扇,用飞机动力电池测试(14.8v),运转正常(下图)

安装前需对机身进行切削,安装之后,两侧空隙用EPO泡沫填缝(下图)

这台飞机使用4S 2200毫安电池,因为位于机尾的电机很重,所以配重必不可少(两个不锈钢拉环),电调也被安装在最前面。之所以没有购买更大容量的电池做配重,是考虑电池的通用性,少飞一会也没关系,毕竟充电速度很快(下图)

因为散热风扇比较靠里面,胶枪伸不进去,我就用胶枪滴胶的方式(需要点手法),顺利完成了加固密封的工作(下图)

侧面是之前用于散热的孔,现在留着,当成辅助进气孔,孔的外侧边缘用热熔胶做了一圈加固,减少开孔造成的机身结构强度降低

又做了一次散热风扇测试,之后准备机身合体(下图)

三组线,分别是两个舵机线和散热风扇的线,都用热熔胶固定在机身内测,防止线被扇叶打到(下图)

合体前,热熔胶温度要高,断面涂抹均匀
合体时,要对准接缝,不要错位
一开始按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因为高温的热熔胶很光滑,容易造成错位,用力要垂直,并持续观察和调整,多按一会(1-2分钟),保证胶已凝固后再松开

之后,穿电机线,并装好电机(下图)

散热风扇的供电很简单,直接从电调接头上取电(下图)

辅助八爪鱼夹子在焊接时很好用,我买的强磁底座款,每个夹子都可以单独吸附在铁上,我用平口台钳当底座

辅助夹子可以解放双手,用过之后才发现它的好。平口台钳在钳口贴两条橡胶,在插头、小零件的焊接时用于夹持,很好用(下图)

最前方用不锈钢管开了三个进风孔,看着就凉快(下图)

飞机上除了机头进气孔和后面的辅助进气孔,其它孔全部用碳纤维胶布封住,防止进口流失

常玩泡沫机的模友,可以预备几根长度二十厘米左右,粗度不同的不锈钢薄管,用于泡沫开孔特别好用

完工,重心没多少变化,和飞机电机相比,小小的散热风扇就不算什么重量了

机头的配重特写,304不锈钢,真材实料,除了不美观之外,还有点霸气(下图)

维修航模、车模、船模时,很多时候需要抬高一些位置,有迷你举升架和木块就很方便了(下图)

加装散热风扇之后,飞行中可以增强进气,有效给电机散热,在低速飞行甚至降落地面之后,通过散热风扇依然可以持续给电机强制散热,最大程度降低电机过热的情况

[ T E ]

网友:
这个厉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配重真的是简单粗暴,铁头功的既视感

网友:
有点浪费重量的感觉

网友A:
多此一举,还减少了飞机效率,还丑,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看来我也有必要把风扇装上去

网友B:
说实话,作为飞机,还需要装风扇散热,我有点没看懂
电机过热,在电机座附件开两个进气孔,飞到天上自然就会有风从进气孔进来给电机散热了。类似于把电调装在函道进气口的内壁上,通过自然进气散热。
这样弄个风扇,增加重量与电能消耗,散热风量还不见得比进气孔风量大,我是有点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还减少了飞机效率,还丑,

我刚入模,不太懂,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作为飞机,还需要装风扇散热,我有点没看懂
电机过热,在电机座附件开两个进气孔,飞到天上自然就 ...

如果你说了半天都是些模棱两可,那我告诉你:加装散热风扇的冷却效果会好很多,尤其是低速和降落后,这架飞机的电机是超负荷运转的,仅仅靠自然进气风冷已经不够了。希望你能认真阅读一下全文,并对自己不懂的事保留敬畏之心

网友C:
小胖子原来的电机这样安装确实容易焐热啊,原来的散热孔确实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子原来的电机这样安装确实容易焐热啊,原来的散热孔确实不太行

是的

网友:
学习了,很有启发

网友:
电机线延得够长,配重还散热,一举两得

网友D:
楼主有飞行视频了吗  想看一下速度有多快

网友E:
机头开进气孔,电机安装座开出气孔,出气孔刚好吹着给电机散热,简单好操作的事情,不增加重量 不增加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飞行视频了吗  想看一下速度有多快

下次让模友帮忙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头开进气孔,电机安装座开出气孔,出气孔刚好吹着给电机散热,简单好操作的事情,不增加重量 不增加能耗 ...

感谢大家不同意见和质疑的声音,我准备尽快做一次吹风试验(也会发帖),我有风速仪、吹尘器,模仿飞行中不同速度下,风扇开启和关闭时,尾部电机出风的风速,来判定扇热风扇的效率。这里有两点可以在试验之前确定:1是在低速和降落之后,散热风扇可以持续给电机散热,2是这个散热风扇很轻能耗不高,对飞行性能的影响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