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学生时代的梦想玩油固,请教各位前辈发动机和设备选择!

楼主(2021-04-23):
08年高中的时候看了电影珍珠港,爱上了零式战机,当时特别迷恋京商的50级零战,可是经济条件有限,一直没有买下。

10多年过去了,京商已经停产了,好在有万能的某宝,还能买到。

请问各位,这架飞机装saito 62发动机好还是saito 82发动机好,另外舵机该如何选择,感谢。

网友:
像真鸡都是石头鸡,上大动力必须的

网友:
当然是82,舵机FUTABA 3001级别或者以上

网友:
有电动的吗

网友A:
官方不是有推荐吗?  52--70  四冲程。

不要盲目加大发动机,马力越大,重量越大。 到时候重心调不过来很烦的。

引擎重,机头重, 那就要给后面加配重。 引擎重,尤其是飞机油料快没的时候,感觉一个劲低头。很烦。

重心是固定翼最重要的事情

网友:
62到82都可以

网友:
电动没有感觉的,还是油动有感

网友B:
能用62就别用82。saito62发动机还是不错的,动力足够用。

网友C:
DLE  20  机身加固下

网友:
楼主一定要保持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62就别用82。saito62发动机还是不错的,动力足够用。

62和82价格差不多,重量也就40克左右的区别,我想用82

网友D:
这机就尽量用大排量了,机身玻璃钢设计得重,特别尾巴重,机头要配重很多,这样造成整体重量很重,小心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官方不是有推荐吗?  52--70  四冲程。

不要盲目加大发动机,马力越大,重量越大。 到时候重心调不过来 ...

你错了,一般油箱靠前装的,油用完就头稍轻了,零的特点更加,头短机翼靠前,配重要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就尽量用大排量了,机身玻璃钢设计得重,特别尾巴重,机头要配重很多,这样造成整体重量很重,小心飞

根据各位的建议,那我决定还是上saito 82吧

要命的是我还没飞过油机也没飞过下单翼,还在练习中,我的计划是先装好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一般油箱靠前装的,油用完就头稍轻了,零的特点更加,头短机翼靠前,配重要命哦

您说的道理是对的!

但是呢,尊重设计师是最起码的道理。  因为设计这个固定翼的设计师,他们首先就想到过这个事情。  会稍微调整,不会死板的比照真机去弄。
至于引擎多重,常见的引擎的重量,
设计师也都考虑过的。

其实装飞机,老实的参考官方建议。是稳妥的     毕竟厂家也不会乱给建议,他们的设计师也不是乱写

网友A:
我的建议:   还是按照官方建议的尺码配引擎。

然后呢,四冲程引擎,千万别用木浆,用尼龙螺旋桨,越沉的螺旋桨,飞轮作用越好。引擎越稳定。

引擎稳定很重要,四冲程转两圈才做功一次,更要求飞轮作用。

网友:
木螺旋桨的好处是,轻便,提速降速快,很适合玩3D飞机。

象征飞机呢,就是听个响,玩玩起降。     稳定性压倒一切

网友E:
请问你现在飞的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现在飞的什么机?

我现在还在飞电动固定翼,这个零战我打算先装好不飞,等到技术到家的时候再飞呢。

网友F:
像真机必须油动才有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真机必须油动才有灵魂

是搞油动啊,纠结的只是saito62还是82发动机而已。

网友F:
不用纠结  82适用性相当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纠结  82适用性相当强

好的,和楼上各位的观点差不多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DLE  20  机身加固下

今天买了5个futaba 3003舵机,我还没装过油机,不太懂,一步一步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在飞电动固定翼,这个零战我打算先装好不飞,等到技术到家的时候再飞呢。

最好装都不要装,玩几年后,你有可能会觉得你当初的装机手法很差,关键是有些地方还没法重新装了,留下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装都不要装,玩几年后,你有可能会觉得你当初的装机手法很差,关键是有些地方还没法重新装了,留下遗 ...

我的计划是带到我们本地模友家里去装,他们玩油机经验丰富,跟着学装。

自己一个人在家瞎捣鼓肯定会损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计划是带到我们本地模友家里去装,他们玩油机经验丰富,跟着学装。

自己一个人在家瞎捣鼓 ...

还有,我一般是除了发动机外都装好,再配重量合适的发动机,有的飞机设计时发动机不能前后挪,更要这样。看数据这飞机翼载荷很大,尽量不要再加不可卸载配重了

网友G:
用saito82吧,官方的动力推荐只是推荐一个范围供参考。实际上同排量saito相比os 重量轻(saito无缸套)、动力偏弱一些,所以saito82和os fs70/fsα72相比动力和重量都差不多,可以把saito82看成是70级的四冲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我一般是除了发动机外都装好,再配重量合适的发动机,有的飞机设计时发动机不能前后挪,更要这样。 ...

我也是这样计划的,所以昨天先买了5颗舵机,全部装完之后,最后来装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saito82吧,官方的动力推荐只是推荐一个范围供参考。实际上同排量saito相比os 重量轻(saito无缸套)、动 ...

非常感谢,那我选定saito82了,主要是比os便宜一些。。。
os fs70和fsα72有啥区别啊?

网友H:
当年日本触碰了一下钓鱼   全国砸日本车   这款飞机都从模型店橱窗拆了   模型店店员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日本触碰了一下钓鱼   全国砸日本车   这款飞机都从模型店橱窗拆了   模型店店员在此

2021年我们就不提多年前的事情了,咱们就玩个飞机,玩个姿态,ZZ高度,咱们还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   还是按照官方建议的尺码配引擎。

然后呢,四冲程引擎,千万别用木浆,用尼龙螺旋桨,越沉 ...

我想用三叶桨 为了像真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我选定saito82了,主要是比os便宜一些。。。
os fs70和fsα72有啥区别啊?

fs 70已经停产,在产的是fsα72,可以理解成升级版,使用感受差不多

网友:
关注下,我也是电动玩家,想上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1年我们就不提多年前的事情了,咱们就玩个飞机,玩个姿态,ZZ高度,咱们还达不到~

嗯嗯   什么机都有人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三叶桨 为了像真一点

太贵了,伤不起。。。

转动起来,谁看得清你是几桨?

网友I:
京商50级的二战机像真度都很不错,很好飞,但这款零战是个例外。翼载大,没襟翼,头轻,除非你有过硬技术,好的飞场,一上天就保持高速,否则只能是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京商50级的二战机像真度都很不错,很好飞,但这款零战是个例外。翼载大,没襟翼,头轻,除非你有过硬技术, ...

压力巨大了 我去买个下单翼练习机练习

网友J:
飞油机不炸上几架都对不起那动静,你先买一个练习机当炮灰吧,一步步升级,像真机新手飞大概率是要凉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油机不炸上几架都对不起那动静,你先买一个练习机当炮灰吧,一步步升级,像真机新手飞大概率是要凉凉的。

我买了一个三特的练习机,已经装好了,等着去练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我选定saito82了,主要是比os便宜一些。。。
os fs70和fsα72有啥区别啊?

黑头70和蓝头72我都有,都在用,都好用,但都停产了,现在要找个蓝头72貌似比找个黑头70要难 。 感觉70比72冷车容易启动一些,油针好调太多了,无论高针低针那个点非常好找,宽容度也高,但70震动明显比72大,功率貌似72略大一点,但不明显。另外,70有镀层,防腐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黑头70和蓝头72我都有,都在用,都好用,但都停产了,现在要找个蓝头72貌似比找个黑头70要难 。 感觉70比 ...

谢谢分享,我现在比较好的选择只有82了,我已经买了,现在全新没拆,等着装机完就磨车

网友:
楼主现在什么进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现在比较好的选择只有82了,我已经买了,现在全新没拆,等着装机完就磨车

82也是好机器,声音像真,便宜,稳定,不过82震动有点大,最大功率跟OS 70差不了多少,而且较为脆弱,炸鸡损失大

网友I:
其实搞个经典的OS四冲,用它10年8年,还是很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搞个经典的OS四冲,用它10年8年,还是很值得的

os 70 72这些?

网友I:
OS 大部分型号都很经典,70,72更是,通用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OS 大部分型号都很经典,70,72更是,通用性很强

能否私信添加好友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