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升级12s充电器

楼主(2021-04-23):
玩大飞机,都是12s电池,选了好久充电器,最终还是选择了icharger,原因就是以前一直用这个牌,工作一直很稳定,再没在充电器上操过心,值得信赖。
X12上手体验了一下,个头很小,两个能有一个308那么大,很不错!这也是选它的原因之一!
缺点是,如果能升级触屏就好了,UI还是沿用308的,操作顺序和308差不多,个人觉得有点过时了,应该升级一下,操作更简单一点。
耐用性还不知,不过icharger出品,应该不会差!

趁升级充电器,插头也升级一下!
这个插头用起来很舒服,插拔力量一对比以前用的XT150还省劲!12s和6s都更换这个,使用单插头,再也不会担心插错插头了!省心…

(请大家文明交流,讨论技术,版主留)

网友:
这设备够多啊。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我前段时间也入手了一个
先说说缺点,第一个我之前已经吐槽过了,这个厂家的出厂校准很糟糕,前后能偏出0.01v,不过好在校准是开放的,自己重新校准之后效果能好不少。第二是12片电芯的单独测量,厂家有配套的串冲平衡板,这个板子的高6s平衡头的负极是悬空的,结果就是12s电池第七片电芯的测量电阻包括了第六片和第七片电池之间导线的电阻,相当于三线测量,结果第七片的电压和内阻总是偏大一点点,好在有内阻平衡,实际使用时影响不大,解决办法无他,只能尽量减短那段粗导线的长度。平衡电流比较大,导致充不均匀老化电池的时候,前后反复充放的现象比较明显。
再说说优点,这个充电器虽然输入电流有点小,但是居然支持53v输入,可以直接用12s电包,这点很牛皮,可以很方便的在12s电池之间交换能量。新固件能结合平衡操作单独统计每一片电芯的冲入电量,也算是对反复充放的一点弥补。
关于插头,我之前800上面用2个XT90-S串联两个6s电池,钟摆啥的随便飞,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后来也换rcproplus了(因为好看)。未来我是打算XT90-S加上12s的平衡头,这样完全不改变之前6s电池的使用习惯
最后吐槽下那个平衡板,接到充电器上,线捋平放在桌子上之后,板子是倒扣在桌上的,这是为了防尘吗?简直逼死强迫症

网友B:
卧槽,这是LZ第一篇不是吐槽TG的帖子~

我的X8设置了回收,一点save 直接成砖; Icharger的UI和易用性真的应该向ISDT学习

这个返修还必须通过卖家返修,只能祈祷卖家不要倒闭,不然就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C:
可以看下充电器显示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我前段时间也入手了一个
先说说缺点,第一个我之前已经吐槽过了,这个厂家的出厂校准很糟糕,前 ...

总结的很到位,关于12s平衡板,我已经放弃使用了,准备自己改电池端的插头,两个6s直接改成一个12s,这样插头还少一个,也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充电器显示界面吗

跟308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这是LZ第一篇不是吐槽TG的帖子~

我的X8设置了回收,一点save 直接成砖; Icharger的UI和易用性 ...

我看中的事icharger的稳定性,只能放弃UI了

网友D(2021-06-20):
两组6S的话,插并充板需要区分前后6S吗?应该是不需要的吧

网友E:
和pl8比呢?

网友F:
电源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组6S的话,插并充板需要区分前后6S吗?应该是不需要的吧

商家说并充板不分前后,但是我也没用,我改了12s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pl8比呢?

手头没有pl8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怎么配

我用24v电源,充12s电池可以开到15A。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说并充板不分前后,但是我也没用,我改了12s插头。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24v电源,充12s电池可以开到15A。

24V不能开20a充12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不能开20a充12S吗

开不到,得加大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就够了
太大电流对电池会有伤害
一般不建议超过3C充

两组电池,感觉15A太慢,不能连续飞啊

网友:
亮哥才是土豪啊,一排充电器一排电池,我只能一组充一组飞,恨不得25a充

网友H(2021-08-22):
没钱就不要玩,升个屁

网友:
又来无意义的喷,真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钱就不要玩,升个屁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飞机二手出了?高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 ...

来来来谁送我的tg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 ...

你就是sab的托,sab发工资给你们黑tg不是吗?还威胁小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 ...

告诉你XX玩了20年飞机不需要被人送。谁像你们这帮垃圾,嘴上毛都不齐就在论坛七里八里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 ...

来,把你家地址给我XX不来不是人,gaosini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 ...

不搞死你XX白玩20年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你说你自己呢?
人家送你的tg油机,帮人发了几个帖子,自己知道飞机有问题,坑完别人,转手就给 ...

单身汉就可以无法无天,你胯下的把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来来谁送我的tg油机

别说那么多,土狗油机赚了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