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舵机

楼主(2021-04-23):
伟力110舵机我买了十几个了,大约飞一百个左右起落,舵机就抖动,舵机报废,更换。不知道所以110舵机都这样不耐用,太苦。

网友:
伟力的电子设备不了解。但我十分确定伟力造的车架是真的烂。

网友A:
就这样,改机架,换舵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改机架,换舵机就好了

什么舵机可以替换110原厂舵机?

楼主:
我也在寻找可以替代的伟力110舵机,坏的太多了,有点舵机几十个起落就开始抖动,废掉

楼主:
这些都是坏掉的舵机

楼主:
今天又有两个抖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舵机可以替换110原厂舵机?

不改机架,无法很好的替代

网友:
不要立即更换,还可再使用:
打开前盖,取尽齿轮,吹扫输出轴孔,左右旋转几圈,装回去,不抖了!
我发现,伟力K 100、110很少扫齿!

楼主:
齿轮没问题,就是颤抖。

楼主:
我按照楼上说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改机架,换舵机就好了

换什么机架,好久没玩模型了,感觉什么都不懂了

网友:
帅锅,你发了个寂寞...

网友:
确实,我的也是,老是抖舵,郁闷!

网友:
收坏舵机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行程过大了憋着飞,不是个例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2021-05-29):
换银燕的舵机

楼主:
银燕有适合伟力110的舵机?推荐一下

网友:
这个舵机是正向还是反向的,想买银燕9251代替,不知道正反向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A:
不改机架,无法很好的替代

改机架就不如换飞机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