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搜不到星

楼主(2021-04-23):
小区楼下gps搜不到星,一颗也搜不到,接线没有问题的话,除了gps坏掉,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被房子遮挡了

网友B:
手机能搜到星嘛。搜不到代表房子遮挡,搜得到5颗以上,代表机器的gps有问题

网友C:
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D:
离楼远点

网友E:
我这在室内晴天都能有四五个

网友F:
搜星还是要等一会的,你上点后在空旷地等一会看有没有反应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