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轻木小飞侠

楼主(2021-04-24):
         电池采用2S 800mAH,电池重量43g,起落架未安装,飞机起飞重量约200多g。测试平衡机头略轻,增加了30g的汽车轮胎平衡块后感觉差不多了。
         这是我的第三次飞行了,第一次飞冲浪者x8,边飞边修玩了大约1小时后炸鸡损坏,第二次飞新微风,起飞不到10秒撞树,所以这次飞行前非常紧张,怕又炸机,因此特意在1m左右的高度无动力平抛滑翔飞行,测试其滑翔性能,得益于极轻的起飞重量及1m的大翼展,手抛后的滑翔姿态相当不错,不存在低头或者抬头的问题。
         副翼舵面的动作幅度太大,调整到了50%,感觉没啥问题后加电手抛起飞,40%左右的油门低速飞行,飞机有侧滑并抬头,经过多次调整副翼和方向舵后,飞机基本不侧滑了,但是还是抬头,后来在高人的提示下捡了2块小石头放在机头,抬头问题就好多了。装了小石头后,手抛出去的时候略有低头,加油拉起,40%-50%油门继续飞行,副翼摇杆回中,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抬头,不知道是不是还得再加点配重?或者本来就是这样的?哦对了,升降舵我没调整。
         由于不太熟悉,因此全程飞的比较慢,大约40%左右的油门,偶尔70%左右油门飞行,断断续续飞行了约15分钟左右吧,电池电压降到了单片3.8V,感觉大油门飞行的时候非常稳。期间有过一两次降落的时候没控制好,翼尖首先接触草坪了,但是没有任何损伤,仅有的一点损伤是有一次手抛没抛好,撞到草坪中的井盖了,漆掉了一点点。
         这飞机低速性能非常好,特别省电,易于控制,感觉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下次再买块1300mAH的电池,可以爽飞了,哈哈!
         前几天买了平头哥摄像头、熊猫图传和小飞手4代,本来是为冲浪者准备的,现在感觉可以把摄像头和图传安装在小飞侠上面了,玩玩近距离FPV飞行。

铁块和小石头配重

手抛时撞到了井盖,机头仅仅是漆掉了一丢丢,完全没有影响

飞行结束拍照

没有起落架,降落真的是没有任何压力,完全不用考虑降落时候的机头角度了。

网友A:
轻木飘飘机,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木飘飘机,好飞吗

非常好飞,低速性能非常好,30-40%油门就能稳定飞行了,你看我的那个视频,基本就是40%油门飞的,模拟器我一共飞了大约5-6个小时,就能飞这个飞机了,我没敢大油门飞行。飞行速度低,低空飞行炸鸡也没啥损失,螺旋桨还在后面,还很安全。

网友B:
你电池就放在照片那个位置么,机头空间还有,还能往前塞的。
这个机比较省电的 1300电池我试过最多飞了50多分钟还有3.9的电
青岛场地大好

在这个草地上,不要装起落架反而更好

网友C:
尾翼似乎有点歪。另外,阴雨天气,轻木飞机不怕吸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池就放在照片那个位置么,机头空间还有,还能往前塞的。
这个机比较省电的 1300电池我试过最多飞了50 ...

是啊,电池就是那个位置,下次往前推一下,配重应该可以减少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翼似乎有点歪。另外,阴雨天气,轻木飞机不怕吸潮吗?

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只顾着玩了,没太注意这个对轻木的影响..............水平尾翼是有点歪,和机翼不平行,到货的时候尾管已经固定好了没法调整,只能凑合玩了。

网友:
有购买地址吗?

楼主:
淘宝搜 GTRC 轻木 小飞侠。我买的副翼版,我觉得副翼版的仿真度更高一些,毕竟真飞机都是有副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电池就是那个位置,下次往前推一下,配重应该可以减少很多了。

电池可劲靠前放,就不用配重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尾翼似乎有点歪。另外,阴雨天气,轻木飞机不怕吸潮吗?

蒙皮包裹着那,这点水汽没啥

网友:
厂家在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蒙皮包裹着那,这点水汽没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飞,低速性能非常好,30-40%油门就能稳定飞行了,你看我的那个视频,基本就是40%油门飞的,模拟器 ...

有链接吗

楼主:
淘宝搜 GTRC 轻木 小飞侠。我买的副翼版。

网友D:
楼主已渐入佳境,看视频控得住,不错舵了。我的好小子已炸丢,新微风暂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渐入佳境,看视频控得住,不错舵了。我的好小子已炸丢,新微风暂不敢飞了。

我的新微风也不敢飞了,新手飞前拉机断浆风险太大,我一共升空不到10秒,就坏了四根浆,总修飞机玩了
目前左拐弯基本不会错舵,右拐弯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
好飞机,就是配重太粗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新微风也不敢飞了,新手飞前拉机断浆风险太大,我一共升空不到10秒,就坏了四根浆,总修飞机玩了。
...

空中多练习水平八字
不能总逆时针转圈圈
左右开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