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ir2s到底值不值得入手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21-04-24):
手里有一个air2了,但是最近看到2s的各种测评和视频真的有点上头了,想出掉手里的2,但是最近air2掉价太严重了单机才不到四千,加上手里的钱还差一千,

网友:
看你是拿来玩还是刚需,玩就有钱就买,刚需就没钱都要买

楼主:
就是业余爱好,也是怕后期换机不好出手

网友:
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如果我啥都没有,现在要买一台,尤其是必须1英寸,我会选择air2S,如果要考虑预算,考虑性价比,那么迷你2,air2,都会考虑。

如果已经有旧机,又想升级换代的话,舍得点,咸鱼低价出掉回血,换新的。

无论怎么选择,只要今后还有闲钱,别说是2S,就是20S,以后都还会有更新的。一台机器大概率也玩不了一辈子。

网友A:
2S要有左右避障就好了   环绕飞行没注意刮楼上了  有2了没必要换S  等出左右避障 我肯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要有左右避障就好了   环绕飞行没注意刮楼上了  有2了没必要换S  等出左右避障 我肯定换

主要是一英寸